[其它产品/技术] C 数组

楼主:
C 数组
C 语言支持数组数据结构,它可以存储一个固定大小的相同类型元素的顺序集合。数组是用来存储一系列数据,但它往往被认为是一系列相同类型的变量。

数组的声明并不是声明一个个单独的变量,比如 runoob0、runoob1、...、runoob99,而是声明一个数组变量,比如 runoob,然后使用 runoob[0]、runoob[1]、...、runoob[99] 来代表一个个单独的变量。

所有的数组都是由连续的内存位置组成。最低的地址对应第一个元素,最高的地址对应最后一个元素。

C 中的数组

数组中的特定元素可以通过索引访问,第一个索引值为 0。

C 语言还允许我们使用指针来处理数组,这使得对数组的操作更加灵活和高效。

楼主(2025-11-25):
声明数组
在 C 中要声明一个数组,需要指定元素的类型和元素的数量,如下所示:

type arrayName [ arraySize ];
这叫做一维数组。arraySize 必须是一个大于零的整数常量,type 可以是任意有效的 C 数据类型。例如,要声明一个类型为 double 的包含 10 个元素的数组 balance,声明语句如下:

double balance[10];
现在 balance 是一个可用的数组,可以容纳 10 个类型为 double 的数字。

网友A:
C 语言支持数组数据结构,它可以存储一个固定大小的相同类型元素的顺序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