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 配置为 DFU 类,需通过该接口输出调试信息

楼主(2025-11-26):
我使用的器件是 STM32F103,系统硬件连接已支持 USB 接口访问,在电脑上可通过 /dev/tty.usbmodem123 路径识别该接口。我的设计要求将 USB 接口配置为 DFU 模式,在 STM32CubeIDE 中的配置为:USB_DRD_FS = Device_Only_FS,USB_DEVICE = DFU。此配置工作正常,我能够顺利执行 DFU 升级操作,无任何问题。
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当 USB 接口处于该模式时,我需要向其发送调试信息。
若将接口配置为通信设备类(虚拟串口,Virtual Port Com),能实现通过 USB 接口输出调试信息,但此时就没有了所需的 DFU 升级功能。
我想要的是一个既有 DFU 功能又有 USB 接口调试信息发送能力的接口方案,相当于 DFU 与虚拟串口的混合模式。
请教该方案如何实现。

网友A:
确保STM32开发板上的USB接口与电脑正确连接,且供电稳

网友B:
检查是否有其他可能影响USB通信的外设或电路,如有需要可进行适当的隔离或调整

网友C:
在时钟配置中,确保系统时钟和USB相关时钟设置正确且稳定,一般USB需要48MHz左右的时钟

网友D:
启用USB OTG FS或HS外设,并将其模式设置为Device模式

网友E:
如果使用官方的USB协议栈,需将其添加到工程中,并进行基本的配置,如内存缓冲区大小、端点数量等参数的设置

网友F:
从ST官方网站或其他可靠来源获取适用于所选STM32系列的DFU类驱动程序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