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更改资源库Repository目录位置?

楼主(2025-11-26):
在 Windows 系统中,STM32CubeIDE 会默认将所用MCU对应的全部固件开发包下载到安装用户的用户目录下的资源库文件夹中,例如路径为 C:\Users\ 用户名 \STM32Cube\Repository。
我想把它放在其他磁盘分区。请教该如何修改这个资源库路径?

网友A:
我之前也想改这个路径,结果发现 IDE 里面没有直接给入口。最后是通过在设置里把 firmware manager 的下载路径改掉,重启之后它才认新的位置。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看通过符号链接实现,把原来的 Repository 目录删掉,然后用 mklink /D 指到其他磁盘。CubeIDE 完全看不出来,跟原来一样用。

网友C:
我怀疑 ST 不让你直接改是因为很多内部工具写死了默认路径,所以换位置风险有点大。建议把原目录完整备份一下,以免升级版本时出问题。

网友D:
如果你安装了 STM32CubeMX 独立版,它的设置里能改 firmware path。两边是共享 Repository 的,你从 MX 里改完再打开 IDE,一般就好了。

网友E:
我试游戏盘时遇到权限问题,CubeIDE 下载包时直接失败。后来把目标目录手动赋予完全控制权限才解决,不然它连 zip 都解不开。

网友F:
你检查过环境变量吗?有些老版本会在用户目录下创建一个指向 Repository 的变量,换路径后需要一并改,不然打开工程会跳错误。

网友G: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移动整个文件夹,然后进入 IDE 的 firmware manager 手动选择新的本地包路径,让它重新索引一下,速度比重新下快多了。

网友H:
如果你电脑有多用户,建议把 Repository 放在公共目录,不然每个账号都下一次,几十 G 的固件很快把系统盘撑爆。

网友I:
不过提醒一下,用符号链接虽然方便,但升级 CubeIDE 时偶尔会被重置,所以每次大版本更新后最好检查一下链接还在不在。

网友J:
也可以在 prefs 文件里手动改路径,位置在 workspace/.metadata/.plugins 下面,不过这个方法比较偏门,改崩了 workspace 就得重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