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通过 TCP/IP 访问公司服务器上的 STM32CubeIDE 构建问题

楼主(2025-11-26):
在本地固态硬盘上创建项目后,编译该项目完全没有问题。

但当我编译保存在公司服务器上的项目(通过 TCP/IP 访问)时,却一值失败 。

编译时会持续弹出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的错误提示。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文件路径可能包含了空格、特殊字符或过长路径,导致编译器无法识别

网友B:
可能没有足够的权限访问服务器上的某些文件或目录,导致编译时无法读取或写入。

网友C:
可能需要重新配置或重新安装工具链。

网友D:
STM32CubeIDE的编译器或构建工具可能未正确配置服务器上的路径,需要检查工具链的设置。

网友E:
在编译选项或项目配置中,尽量使用绝对路径而非相对路径,避免路径解析错误。

网友F:
TCP/IP连接不稳定可能导致文件传输不完整或超时。

网友G:
服务器上的项目可能未正确配置头文件路径、库文件路径或源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