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2.0.0重磅发布

楼主(2025-11-26):
STM32CubeIDE 2.0.0的发布是ST对STM32软件开发工具链的战略性调整,通过将STM32CubeMX与STM32CubeIDE 2.x解耦,成为独立工具,前者专注芯片配置及初始代码生成,后者聚焦代码编辑、编译与调试核心功能,为开发者带来更灵活的工具组合、更高效的开发流程与更稳定的运行体验。从长期来看,这一协作模式将显著降低开发复杂度与维护成本,尤其适配复杂多核项目与跨平台开发场景。

网友A:
我刚把 2.0.0 装上试了一下,感觉界面清爽不少,不过插件那块还得再观察一阵。尤其是编译器路径的管理方式改了,老工程导进来时最好重新 clean 一下。

网友B:
我比较关心的是现在 CubeMX 独立出去后,生成代码时会不会和 IDE 的工程设置冲突。以前经常遇到自动生成把我手动加的代码覆盖掉,希望这次解耦能改善点。

网友C:
试了下多核工程,明显流畅一些,尤其是 H7 这种双核项目。以前切核切来切去 IDE 会卡住,现在顺畅不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网友D:
我最在意的是调试体验,2.0.0 的 ST-LINK 驱动更新后似乎 JTAG 速度提升了一点。我建议大家更新后先跑个简单的 blink 项目确认 debug 流程没问题,省得后面踩坑。

网友E:
吐槽一句,设置界面变化有点多,我一时半会还没找到以前常用的几个 tab。感觉需要重新熟悉一遍,不过整体逻辑算是更清晰了。

网友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自动补全偶尔卡顿的情况?我这边 Mac 版本有时候会突然卡两秒,估计还是 indexer 的锅。

网友G:
我怀疑这次更新主要是为了后面在线组件化服务做准备,像是以后驱动包、middleware 都可能在线增量下载,不再和 IDE 绑一起,这点挺期待的。

网友H:
如果有老工程从 1.x 升上来,建议大家务必检查下构建器设置。我有个 G4 工程升级后报奇怪的 include 错误,结果是路径规则变了,需要手动调一下。

网友I:
我觉得这次分家算是个好事,特别是做量产项目的团队,终于可以把 MX 交给配置工程师,IDE 交给开发工程师,各干各的,不用被自动生成搞得难受。

网友J:
另外提醒一下,有些自定义 linker script 的工程升级到 2.0.0 后,IDE 会提示格式不兼容。最好提前备份一下 .ld 文件,免得被自动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