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有哪些过孔类型?

楼主(2025-11-26):
1、电镀通孔

电镀通孔(PTH)是贯穿PCB的所有层以连接顶层和底层的通孔。您应该能够从PCB的一端到另一端看到PTH。PTH可以是电镀的也可以是非电镀的。非电镀通孔不具有导电性,而电镀通孔具有电镀性,这意味着它在PCB的所有层中都是导电的。

2、盲孔

盲孔将PCB的外层(顶层或底层)连接到一个或多个内层,但不会完全钻穿该板。盲孔的精确钻孔可能具有挑战性,因此与PTH相比,盲孔的制造成本通常更高。

楼主:
3、埋入

埋入式过孔由于难以制造而还会增加PCB的成本。这种过孔位于PCB的内层中,以连接两个或多个内层。您看不到PCB外层的掩埋物。

楼主:
4、要考虑的事情

在创建PCB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一些事项。首先,您应该了解什么是PCB设计中的纵横比。长宽比是相对于通孔钻孔直径的PCB厚度,它决定了PCB上镀铜的可靠性。比率越高,获得可靠电镀的难度就越大,这会影响您选择的通孔类型和电镀方法。

楼主:
埋入孔或盲孔可能会以15:1的高宽比更好地为您的PCB服务,而PTH可以以2:1的低宽高比很好地工作。您如何选择PCB铜的厚度?通常,外层中的通孔(如通孔)需要比内部掩埋通孔更厚的铜层。PCB使用的电压也会影响铜的厚度。与低压应用相比,高压应用通常需要更厚的PCB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