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
- * 驱动一个共阳极的数码管,显示数字 0~9
- */
- // 设定控制各段的数字引脚
- int pin_a = 7;
- int pin_b = 6;
- int pin_c = 5;
- int pin_d = 10;
- int pin_e = 11;
- int pin_f = 8;
- int pin_g = 9;
- int pin_p = 4;
- // 根据共阳极/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定义 0~9 显示的各段开关状态
- int numTable[10][8]={
- //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将共极接 Vcc(5v/3.3v)
- // 0 为点亮,1 为关闭
- // a b c d e f g dp
- {0, 0, 0, 0, 0, 0, 1, 1}, // 0
- {1, 0, 0, 1, 1, 1, 1, 1}, // 1
- {0, 0, 1, 0, 0, 1, 0, 1}, // 2
- {0, 0, 0, 0, 1, 1, 0, 1}, // 3
- {1, 0, 0, 1, 1, 0, 0, 1}, // 4
- {0, 1, 0, 0, 1, 0, 0, 1}, // 5
- {0, 1, 0, 0, 0, 0, 0, 1}, // 6
- {0, 0, 0, 1, 1, 1, 1, 1}, // 7
- {0, 0, 0, 0, 0, 0, 0, 1}, // 8
- {0, 0, 0, 0, 1, 0, 0, 1}, // 9
-
- // 共阴极数码管段码,将共极接 GND
- // 1 为点亮,0 为关闭
- // a b c d e f g dp
- //{1, 1, 1, 1, 1, 1, 0, 0}, // 0
- //{0, 1, 1, 0, 0, 0, 0, 0}, // 1
- //{1, 1, 0, 1, 1, 0, 1, 0}, // 2
- //{1, 1, 1, 1, 0, 0, 1, 0}, // 3
- //{0, 1, 1, 0, 0, 1, 1, 0}, // 4
- //{1, 0, 1, 1, 0, 1, 1, 0}, // 5
- //{1, 0, 1, 1, 1, 1, 1, 0}, // 6
- //{1, 1, 1, 0, 0, 0, 0, 0}, // 7
- //{1, 1, 1, 1, 1, 1, 1, 0}, // 8
- //{1, 1, 1, 1, 0, 1, 1, 0}, // 9
- };
-
- void setup() {
- // 设置 4~11 引脚为输出模式
- for (int i=4; i<=11; i++){
- pinMode(i, OUTPUT);
- }
- }
- void loop() {
- // 依次显示 0~9
- for(int i=0; i < 10; i++){
- digitalWrite(pin_a, numTable[i][0]);
- digitalWrite(pin_b, numTable[i][1]);
- digitalWrite(pin_c, numTable[i][2]);
- digitalWrite(pin_d, numTable[i][3]);
- digitalWrite(pin_e, numTable[i][4]);
- digitalWrite(pin_f, numTable[i][5]);
- digitalWrite(pin_g, numTable[i][6]);
- digitalWrite(pin_p, numTable[i][7]);
- delay(500);
- }
- delay(200);
- // 依次显示 9~0
- for(int i=9; i > 0; i--){
- digitalWrite(pin_a, numTable[i][0]);
- digitalWrite(pin_b, numTable[i][1]);
- digitalWrite(pin_c, numTable[i][2]);
- digitalWrite(pin_d, numTable[i][3]);
- digitalWrite(pin_e, numTable[i][4]);
- digitalWrite(pin_f, numTable[i][5]);
- digitalWrite(pin_g, numTable[i][6]);
- digitalWrite(pin_p, numTable[i][7]);
- delay(500);
- }
-
- }

网友A(2025-12-12):
必须根据 实际输入电压、负载电流、环境温度 重新核算参数,特别是 DC-DC 的 电感值、反馈电阻、补偿网络。

网友B:
在电源入口加 TVS + 自恢复保险丝,可解决 80% 的现场故障。

网友C:
更换高饱和电流电感或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D:
输入/输出电容靠近IC电源引脚,形成低阻抗回路。
多层板设计时,电源层与地层相邻,降低阻抗。

网友E:
电感储能元件,升压电路中通过磁场储能实现电压提升。
电容滤波元件,抑制电压纹波。

网友F:
开关管引脚走线短而粗,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G:
电源入口加π型滤波、信号线加磁珠

网友:
每个 IC 电源引脚就近放置 0.1µF 陶瓷电容;
主电源入口加 10–100µF 电解电容。

网友H:
DC-DC 反馈电阻用普通碳膜电阻 → 温漂导致输出电压漂移。

网友I:
核心无源元件特性

网友J:
任何电阻、电感、IC 都要核算 最大功耗

网友K:
多用Multisim等软件仿真验证理论,提升直观理解

网友L:
采用宽而短的走线,减少噪声;电源与地分离以降低耦合

网友M:
避免干扰,合理安排元件位置

楼主:
理解电流、电压、电阻、功率等物理量及其关系

网友:
输入端增加TVS二极管(如SMBJ5.0A),防止静电或浪涌损坏电路。
输出端增加稳压管或LDO,防止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N:
电平转换不同电压芯片间通信需进行电平匹配。
信号完整性高速信号布线需考虑阻抗匹配、串扰抑制。
热管理大功率器件需考虑热阻模型与散热设计。

网友O:
数码管的共阳极和共阴极设计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有些混淆

网友P:
提高电流容量和降低电压损耗,适合高电流需求电路。

网友Q:
7段数码管的介绍很全面,共阳极和共阴极的区别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R:
上下拉电阻像电子界的“固定手”,确保电平不飘忽,电路稳定可靠。

网友S:
栅极悬空会导致MOSFET无法正常工作,要加下拉或上拉电阻确保其稳定。

网友T:
IC电源脚旁放小电容,主电源进线旁放大电容,都是为了稳定电源。

网友U(2026-01-12):
将电容紧邻IC电源脚,像给电源拉条线,多层板让电源和地挨着,就像给电源和地建了个高速公路。

网友V:
电感像弹簧储存能量升压,电容像海绵过滤电压不平。

网友W:
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减少电磁干扰,确保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X:
这个器件既能高效运作又适合大电流、宽电压,可能是个性能出色的开关电源IC,需要电感滤波和二极管保护。

网友Y:
为了让开关管走线更短更粗,可以降低电感,这样能提高电路效率。

网友Z:
电路知识是电子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的基础,涉及电机、传感器等应用。

网友AA:
这描述的是一种高效能、宽电压适用、大电流负载的电子元件或电路,可能是指DC-DC转换器。

网友AA:
确保每个电阻、电感、IC的功耗计算准确,以避免超功耗问题。

网友AB:
为电源和信号添加滤波和磁珠,可抑制干扰,保证电路稳定。

网友AC:
计算电压电流电阻的欧姆定律公式U=IR,可以评估电流改变如何影响电压和电阻。

网友AD:
学习了,原来共阳极和共阴极数码管的段码是相反的,之前一直搞混了

网友T:
DC-DC转换电路中,碳膜电阻的温漂问题会导致输出电压不准确,建议选用温度系数低的电阻。

网友AE(2026-02-11):
碳膜电阻在温度变化时电阻值波动,造成DC-DC转换器输出电压不稳定。

网友AF:
电源入口加TVS和自恢复保险丝能处理大多数现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