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394Q以太网使用DMA收发时的问题

楼主(2025-11-27):
CH394Q以太网芯片原使用的是W5500,现在要求国产化,需修改程序,原使用的是DMA方式进行收发,程序也没问题,但在改成394时出现接收程序时卡死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好,
官网EVT例程包里面有DMA例程,可以参考以下: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94EVT_ZIP.html
对于CH394来说,因为对读写寄存器有一定延时要求,所以建议是按照例程写法,只对收发过程中的数据部分执行DMA传输,读写寄存器部分采取常规写法以满足手册要求(时序要求参考手册10.4.1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