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9329可以通过串口修改USB信息吗

楼主(2025-11-27):
我想通过下位机串口来配置CH9329的参数。比如,MCU在识别到配置按键后,进入数据传输模式。在释放后,CH9329仍然是鼠标模式。

网友A:
您好,CH9329的串口工作在协议传输模式下外部串口才可以配置CH9329的EEPROM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9329的串口工作在协议传输模式下外部串口才可以配置CH9329的EEPROM参数。 ...

好的,我再研究一下。
我刚刚在开发包里面找到了通讯协议.pdf。
我看看里面的参数配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