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液晶屏驱动调试显示异常问题

楼主(2025-11-27):
问题:
        调驱动程序时,延时怎么调都显示都没反应?

分析:
        对于液晶屏的底层驱动芯片如:HT1621B、PCF8566,芯片供电电源都是3.3V
        HT1621B(operating voltage 2.4V~5.2V)
        对于有些液晶屏驱动芯片:
        3.3V驱动信号,5V供电可以正常显示,有时候调驱动程序时,延时怎么调都显示都没反应,这时候要看看供电电源是有问题,按照技术手册给的电压范围,测量一下实际供电电压,因为有些电源芯片实际输出电压有可能偏高,如果电压高于驱动芯片的供电范围有可能会导致显示异常,哪怕电压高0.1V,这时候用直流电源供电看一下,更能比较出问题。
        有时候软件无论怎么调都不行,要首先去检查电源电路供电是否有问题,用直流电源供电试试看看会不会就正常了,是,就说明电源供电有问题,很多时候就是电源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