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上拉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2025-11-27):
为什么有的型号输出也能配置上下拉?上拉电阻有什么用啊?

网友A:
输出本来就能设置上下拉呀

网友B:
我理解大部分型号都能配置上下拉吧,不过一般喜欢用外部得。

网友C:
输出本身是可以配置上拉电阻的呀。

网友D:
上下拉电阻是一种常见的电路配置,用以确保在没有信号输入时

网友E:
电路的节点能够维持在一个已知的状态。

网友F:
GPIO基本上都是支持可配置上下拉电阻的啊

网友G:
上下拉主要用于控制输入端的电平状态,确保输入端在没有外部信号输入时能够保持稳定。

网友H:
如果外部负载短路到地或接到VCC,那么流过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的电流会受到限制。

网友I:
下拉电阻可以提高引脚的噪声抗扰度,。

网友J:
可以在该引脚上添加一个上拉电阻,将其强制拉至高电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在该引脚上添加一个上拉电阻,将其强制拉至高电平

即使没有外部负载,该引脚也能保持稳定的高电平状态。

网友L:
上拉电阻用于将不确定的信号嵌位在高电平,而下拉电阻用于将信号嵌位在低电平。

网友M:
如果使用开漏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是必要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如果使用开漏输出模式时,上下拉电阻是必要的。

开漏输出模式下,输出引脚在没有外部负载的情况下会呈现高阻状态,这可能导致输出信号的不稳定。

网友O:
可以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提供或吸收电流。

网友P:
当IO口作为输出使用时需要考虑配置上下拉电阻,以明确输出状态。

网友Q:
配置上下拉电阻可以帮助控制引脚的电源消耗。

网友R:
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钳位到高电平

网友R:
解决「悬空信号」的逻辑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