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25-伺服方案的ADC配置说明-基于APM32驱动库函数开发

楼主(2025-11-29):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使用APM32F425/APM32F427开发伺服或其他电机控制代码中,ADC配置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实际影响整个电机运行的性能。本帖就以实际通用伺服的ADC注入通道配置来举例说明。
本伺服案例实际ADC使用情况为:ADC1负责电压采样以及模拟量输入采样,共三路;ADC2负责U相电流采样,采用过采样技术,共4路输入;ADC3负责V相电流采样,采用过采样技术,共4路输入。这里展示V相电流采样的配置代码来进行说明。代码采用极海自己开发的底层驱动库函数进行编写,想要学习使用原厂SDK搭建工程的同学可以看看如何调用底层函数。
配置ADC注入通道的基本步骤
1. 使能ADC时钟:确保ADC外设的时钟已经使能。
2. 配置GPIO:选择要使用的注入通道及其对应的外部输入引脚。
3. 配置ADC模式:选择单次转换模式或连续转换模式。
4. 设置注入通道的触发源:可以选择软件触发或外部触发。
5. 配置ADC转换顺序:定义注入通道的转换顺序。
6. 使能ADC:使能ADC并开始转换。
使用极海SDK库函数编写的ADC配置函数如下:
void MX_ADC3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 {0};
        ADC_Config_T  adcConfig  = {0};
        ADC_CommonConfig_T adcCommonConfig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3);
        RCM_EnableAHB1PeriphClock(RCM_AHB1_PERIPH_GPIOC);
  /**ADC3 GPIO Configuration
  PC0   ------> ADC3_IN10
  PC1   ------> ADC3_IN11
  PC2   ------> ADC3_IN12
  PC3   ------> ADC3_IN13
  */
        gpioConfig.pin = ISU1_Pin|ISU2_Pin|ISU3_Pin|ISU4_Pin;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N;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Config(GPIOC, &gpioConfig);
        adcCommonConfig.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CommonConfig.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30MHZ adc
        ADC_CommonConfig(&adcCommonConfig);
        adcConfig.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adcConfig.extTrigConv = ADC_EXT_TRIG_CONV_TMR1_CC1;
        adcConfig.extTrigEdge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Config.nbrOfChannel = 3;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Config.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Config(ADC3, &adcConfig);
        ADC_ConfigExternalTrigInjectedConv(ADC3,ADC_EXT_TRIG_INJEC_CONV_TMR1_TRGO);
        ADC_ConfigExternalTrigInjectedConvEdge(ADC3,ADC_EXT_TRIG_INJEC_EDGE_FALLING);
        ADC_ConfigInjectedSequencerLength(ADC3,4);
        ADC_ConfigInjectedChannel(ADC3,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ConfigInjectedChannel(ADC3,ADC_CHANNEL_11,2,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ConfigInjectedChannel(ADC3,ADC_CHANNEL_12,3,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ConfigInjectedChannel(ADC3,ADC_CHANNEL_13,4,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Enable(ADC3);
}
使用ST LL库函数编写的ADC配置函数如下:
void MX_ADC3_Init(void)
{
  LL_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 {0};
  LL_ADC_REG_InitTypeDef ADC_REG_InitStruct = {0};
  LL_ADC_INJ_InitTypeDef ADC_INJ_InitStruct = {0};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LL_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LL_APB2_GRP1_PERIPH_ADC3);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GPIOC);
  /**ADC3 GPIO Configuration
  PC0   ------> ADC3_IN10
  PC1   ------> ADC3_IN11
  PC2   ------> ADC3_IN12
  PC3   ------> ADC3_IN13
  */
  GPIO_InitStruct.Pin = ISU1_Pin|ISU2_Pin|ISU3_Pin|ISU4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ADC_InitStruct.Resolution = LL_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DataAlignment = LL_ADC_DATA_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SequencersScanMode = LL_ADC_SEQ_SCAN_ENABLE;
        LL_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
        ADC_REG_InitStruct.TriggerSource = LL_ADC_REG_TRIG_SOFTWARE;
        ADC_REG_InitStruct.SequencerLength = LL_ADC_REG_SEQ_SCAN_DISABLE;
        ADC_REG_InitStruct.SequencerDiscont = LL_ADC_REG_SEQ_DISCONT_DISABLE;
        ADC_REG_InitStruct.ContinuousMode = LL_ADC_REG_CONV_CONTINUOUS;
        ADC_REG_InitStruct.DMATransfer = LL_ADC_REG_DMA_TRANSFER_NONE;
//        ADC_REG_InitStruct.Overrun = LL_ADC_REG_OVR_DATA_OVERWRITTEN;
        LL_ADC_REG_Init(ADC3, &ADC_REG_InitStruct);

         LL_ADC_REG_SetFlagEndOfConversion(ADC3, LL_ADC_REG_FLAG_EOC_UNITARY_CONV);

//        LL_ADC_EnableInternalRegulator(ADC1);
        ADC_CommonInitStruct.CommonClock = LL_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ADC_CommonInitStruct.Multimode = LL_ADC_MULTI_TRIPLE_REG_SIM_INJ_ALT;
        LL_ADC_CommonInit(__LL_ADC_COMMON_INSTANCE(ADC3), &ADC_CommonInitStruct);
        ADC_INJ_InitStruct.TriggerSource = LL_ADC_INJ_TRIG_EXT_TIM1_TRGO;
        ADC_INJ_InitStruct.SequencerLength = LL_ADC_INJ_SEQ_SCAN_ENABLE_4RANKS;
        ADC_INJ_InitStruct.SequencerDiscont = LL_ADC_INJ_SEQ_DISCONT_DISABLE;//LL_ADC_INJ_SEQ_DISCONT_DISABLE;
        ADC_INJ_InitStruct.TrigAuto = LL_ADC_INJ_TRIG_INDEPENDENT;   //LL_ADC_INJ_TRIG_FROM_GRP_REGULAR
        LL_ADC_INJ_Init(ADC3, &ADC_INJ_InitStruct);
        /** Configure Injected Channel
        */
        LL_ADC_SetChannelSamplingTime(ADC3, LL_ADC_CHANNEL_10, LL_ADC_SAMPLINGTIME_28CYCLES);
        LL_ADC_INJ_SetSequencerRanks(ADC3, LL_ADC_INJ_RANK_1, LL_ADC_CHANNEL_10);
        LL_ADC_INJ_SetOffset(ADC3, LL_ADC_INJ_RANK_1, 0);
        LL_ADC_INJ_StartConversionExtTrig(ADC3, LL_ADC_INJ_TRIG_EXT_RISING);
        LL_ADC_EnableIT_JEOS(ADC3);

        LL_ADC_SetChannelSamplingTime(ADC3, LL_ADC_CHANNEL_11, LL_ADC_SAMPLINGTIME_28CYCLES);
        LL_ADC_INJ_SetSequencerRanks(ADC3, LL_ADC_INJ_RANK_2, LL_ADC_CHANNEL_11);
        LL_ADC_INJ_SetOffset(ADC3, LL_ADC_INJ_RANK_2, 0);
        LL_ADC_INJ_StartConversionExtTrig(ADC3, LL_ADC_INJ_TRIG_EXT_RISING);
        LL_ADC_SetChannelSamplingTime(ADC3, LL_ADC_CHANNEL_12, LL_ADC_SAMPLINGTIME_28CYCLES);
        LL_ADC_INJ_SetSequencerRanks(ADC3, LL_ADC_INJ_RANK_3, LL_ADC_CHANNEL_12);
        LL_ADC_INJ_SetOffset(ADC3, LL_ADC_INJ_RANK_3, 0);
        LL_ADC_INJ_StartConversionExtTrig(ADC3, LL_ADC_INJ_TRIG_EXT_RISING);
        LL_ADC_SetChannelSamplingTime(ADC3, LL_ADC_CHANNEL_13,
LL_ADC_SAMPLINGTIME_28CYCLES);
        LL_ADC_INJ_SetSequencerRanks(ADC3, LL_ADC_INJ_RANK_4, LL_ADC_CHANNEL_13);
        LL_ADC_INJ_SetOffset(ADC3, LL_ADC_INJ_RANK_4, 0);
        LL_ADC_INJ_StartConversionExtTrig(ADC3, LL_ADC_INJ_TRIG_EXT_RISING);
        //LL_ADC_DisableIT_JEOS(ADC3);
        LL_ADC_EnableIT_JEOS(ADC3);
        SET_BIT(ADC3->CR1,ADC_CR1_JAUTO);
        SET_BIT(ADC3->CR1,ADC_CR1_EOC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