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042f6p6 can bus

楼主(2025-11-30):
硬件查了没有问题,软件移植的072发送是好的,管脚也remap了,还是发送不出来,我的boot0接地没有影响吧
其他代码是可以运行的,那位做过分型一下,基于hal的code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 F0 的 CAN 发送问题,最后发现是 HAL 初始化顺序没对,特别是 GPIO remap 和 CAN 时钟必须先配置,否则发送一直不成功。

网友B:
你检查过 CAN 的滤波器配置吗?F0 默认滤波器可能不匹配消息 ID,导致发送看起来没反应,其实是被自己 MCU 屏蔽了。

网友C:
我怀疑 boot0 接地一般没问题,但如果你在调试过程中偶尔拉高过,可能触发了系统内置 bootloader,需要重新复位才能正常发送。

网友D:
顺便提醒一下,F0 系列的 CAN 收发需要上拉电阻,如果外设板没加或者不匹配,也会导致发送失败,这点容易被忽略。

网友E:
我自己做过基于 HAL 的分型工程,发现如果 CubeMX 生成的 CAN Init 没选上正常模式而选了 Loopback,发送是不会出去的,要特别注意模式选择。

网友F:
你可以在发送前读取 CAN 状态寄存器,看 TX FIFO 有没有占满或者报错标志,有时候看不到报错,但状态寄存器会告诉你为什么没发送。

网友G:
有时候延迟初始化也会影响,比如 HAL_CAN_Start() 必须在所有 GPIO 和时钟初始化完成后调用,否则发送函数不会成功。

网友H:
我建议先用简单示例测试 CAN 发送,先不考虑复杂 bootloader 或 remap,确认能发送后再集成到你现有代码,这样排查更快。

网友I:
顺带说一句,如果你用的是多段分型或者 CubeMX 自动生成的代码,检查下 HAL_CAN_AddTxMessage() 的参数,ID 格式或 DLC 不对也会导致发送失败。

网友J:
最后一个小技巧:用示波器或者 CAN analyzer 看一下实际总线波形,有时候软件逻辑看着正常,但物理层没信号才是真问题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