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如果使用SMBus的PEC校验的话,再开启DMA发送,那么DMA会发送最后一个PEC字节吗

楼主(2025-11-30):
在做一个原型机的项目,其用来验证从机是否支持MCTP over SMBus,是否支持SMBus-ARP。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有没有坛友也做过类似的项目。分享一些建议呗!

网友A:
确实,在使用DMA时,需要确保硬件和软件都能正确处理PEC校验

网友B(2026-01-05):
开启DMA发送时,最后一个PEC字节通常不会被发送,因为DMA传输是在数据传输完成后才由SMBus控制器添加PEC校验

网友C:
我建议你查看一下你的硬件手册,看看DMA是否支持自动发送PEC字节

网友D:
我之前在项目中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