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中继过程中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功耗变化如何?

楼主(2025-11-30):
STM32WL33模组支持的无线中继功能,最多可级联几个节点?中继过程中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功耗变化如何?

网友A:
我之前用过 WL 系列做小范围中继,发现节点级联多了之后延迟增长挺明显的。你最好先测一下 hop 数,每加一级大概会多多少毫秒,好规划应用层时序。

网友B:
你有没有试过在不同发射功率下测试中继?我那次为了省电把 TX 调低了点,结果第二跳开始丢包率直接上来,最后还是调回中功率才稳下来。

网友C:
功耗这块挺看业务量的,如果你的中继节点本身还要跑传感器任务,那一旦中继流量上来,MCU 都醒得更频繁,电池掉电速度会比你想象快很多。

网友C:
我建议先用官方 LoRaWAN 中继样例跑一下,看看日志里 ACK 重传是不是多。重传越多说明链路不稳,可以从 RSSI/SNR 入手调参数。

网友D:
我之前踩过一个坑,两个中继节点离太近反而不稳定,像是互相干扰一样。你可以试着拉开一点距离或稍微错开发射窗口。

网友E:
你如果想堆很多层中继,最好做个自恢复机制,比如遇到某一层不响应就自动改走其他路径,不然一坏一个链路整个链都瘫。

网友F:
WL33 的 PA 效率本来就不算特别高,中继角色还要频繁 RX/TX,你如果电池供电的话建议定期估算一下平均电流,不然待机时间不太好控制。

网友G:
看你是用 FSK 还是 LoRa,如果是 LoRa,中继链路的扩频因子尽量保持一致,不然 hop 越多越乱。我之前混着用 SF7 和 SF10,延迟涨得有点恐怖。

网友H:
另外你可以打开 CAD(信道活动检测)功能试下,能避免节点一直撞帧,稳定性会好不少,但功耗会相应涨点,看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I:
最后提醒一句,中继数量理论上可以堆,但实际工程中超过三跳基本都不太推荐,维护复杂度和延迟都上来了,你最好实际测一下再定设计策略。

网友J:
STM32WL33 模组的无线中继级联节点数量并非固定值,核心受协议类型、射频参数配置、硬件环境 三大维度影响

网友K(2026-02-12):
强大的抗干扰能力能够保证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L:
采用 精简协议 + TTL 控制 + 低占空比监听。

网友M:
使用 LoRaWAN 网关 + 终端

网友N:
软件可实现

网友O:
选用 支持 Thread/Zigbee 的

网友P:
STM32WL33模组支持的无线中继功能最多可级联节点数未明确公开

网友Q:
中继跳数一般不超过 3–5 跳

网友R:
级联节点数量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网络拓扑结构、通信协议

网友S:
100-200节点/网络

管理开销限制

网友T:
STM32WL 系列中只有 STM32WLE5/WL55 支持 LoRa,WL33 仅支持  FSK ,工作在 150–960 MHz 频段。

网友U:
在自定义组网中,为中继节点设置 “优先级重传”,或采用 “双向确认” 机制。

网友V:
“级联数” 指从源节点到目标节点经过的中继节点数量

网友W:
STM32WL33 模组没有硬件层面的 “绝对最大级联数”,最终可级联的节点数由射频特性、组网协议、环境条件共同决定

网友X:
STM32WL33 内置 PA和 LNA,链路预算达 146dB,是支撑多级中继的硬件基础;若降低输出功率,级联数会减少至 2~3 级。

网友Y:
随跳数增加显著下降,需防环、防冲突

网友Z:
优先考虑部署更多网关,而非依赖中继。

网友AA:
最多可级联几个节点

网友AB:
“最多级联几个节点”不是芯片限制,而是协议与系统设计问题。

网友AC:
支持的最大中继节点级联数、中继过程中数据传输的稳定性表现

网友AD:
ST 未提供现成的中继协议栈

网友AE:
STM32WL33无线模组没定级联节点数,实际多少看协议和电路设计。

网友AF:
中继可能导致网络不稳定,需确保有可靠的保护措施。

网友AG:
STM32WL33模组无线中继节点数没明确限制,具体取决于应用环境和配置。

网友J:
稳定性:整体更稳,但中继跳数越多、越容易丢包、延迟变大;

网友:
在中继(Relay)过程中,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功耗会呈现典型的此消彼长规律

网友AH:
STM32WL33模块无线中继节点数量不固定,取决于系统设计和性能。

网友AI:
STM32WL33单片机没有硬件中继,需要软件实现中继功能。

网友AJ:
中继设备若没良好维护,会削弱网络稳定度。

网友AK:
中继跳数通常限制在3到5跳,以保持信号稳定。

网友AL:
STM32WL33没有内置硬件中继功能,需通过软件实现。

网友AM:
使用精简协议,结合TTL控制与低占空比监听技术,优化单片机与电机、传感器间的通信效率。

网友AN:
使用精简协议和TTL控制,加上低占空比监听,提高单片机与电机、传感器通信效率。

网友AO(2026-03-14):
这表示设备有很好的能力抵抗外部干扰,确保信息传递不中断。

网友AP:
中继跳数限制在3-5,防止信号衰减,确保通信稳定。

网友AQ:
注意跳数增长带来的下降,避免电路冲突,确保稳定。

网友AR:
这表明系统在嘈杂环境中也能稳定通信。

网友AS:
级联数即中继节点数,表示信号传输路径上的节点总数减去起始和终止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