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A] STM32WBA 系列 0.9µA ULP 模式(保留全部 RAM)在健身设备中优化电池寿命的实际效果

楼主(2025-12-01):
STM32WBA 系列 0.9µAULP 模式(保留全部 RAM)在健身设备中优化电池寿命的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A:
我之前拿 WBA 做过一个小型传感器节点,ULP 0.9µA 的电流基本能打到官方数据,但前提是要把一堆外设关干净。健身设备里杂七杂八的传感器如果不管理好,整体待机电流会被外设拖高。

网友B:
你有没有测试过带 BLE 的情况?我发现 BLE 广播间隔一调长,整个系统的平均电流立马能降一大截,ULP 模式本身只是锦上添花。

网友C:
我怀疑你要看实际效果的话,更关键是 SRAM retention 期间有没有额外的 DMA 或定时器偷偷跑。很多模块默认是开的,不关掉的话 0.9µA 很难实现。

网友D:
如果是健身设备那种长待机、短唤醒的模式,我建议直接测一天的电池掉电百分比最直观。实验室数字看着好看,装到设备里由于交互频繁,数据会不太一样。

网友E:
我这边踩坑经验是要注意 GPIO 的下拉状态。很多引脚悬空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漏电,ULP 模式看似 1µA,实际跑出来可能翻几倍。

网友F:
你试过把唤醒源只留一个吗?我跟 WBA 打交道时,一旦留多个唤醒源,系统就会多留一些时钟在跑,电流会悄悄变大,不太明显但确实存在。

网友G:
如果设备还带心率之类的传感器,建议把它们挂在 LDO 后面,并在待机时彻底断电。我之前没断电,结果传感器待机几十微安,完全把 MCU 的省电优势吃掉。

网友H:
实际效果还要看你 RAM 用量,虽然说全保留,但块越大,电流也会有轻微差别。我之前把 RAM 分块关掉一部分,降了 0.1~0.2µA,不多但能积少成多。

网友I:
有人测试过在高低温下的电流飘不飘吗?我印象里 ST 的低功耗模式在 0℃ 以下会有一点偏高,如果是户外健身设备可能要注意这个。

网友J:
我建议你把功耗统计拆成三段测:唤醒执行、BLE 交互、ULP 待机。单看 ULP 很容易高估续航,真正影响电池寿命的是中间那段活跃时间怎么优化。

网友K:
我发现 BLE 广播间隔一调长,整个系统的平均电流立马能降一大截

网友L:
这一模式是 STM32WBA 针对健身设备这类低功耗物联网应用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其实际效果不仅体现在功耗数值的降低,更在于保留 RAM 带来的系统级功耗优化,是提升健身设备电池寿命的关键技术选择。

网友:
对于健身设备厂商而言,该模式几乎无需额外硬件成本,仅通过软件配置即可实现显著的电池寿命优化,是 STM32WBA 系列在健身物联网应用中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网友M:
该模式并非 “一劳永逸” 的电池寿命解决方案,而是 STM32WBA 低功耗生态的重要一环

网友N:
实际效果还要看你 RAM 用量,虽然说全保留,但块越大,电流也会有轻微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