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升压电路请教

楼主(2025-12-01):
各位坛友,请教一个问题:输入33-43V(电池供电),输出恒压48V 电流最大5A,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可以参考一下,我目前想到的就是采用推挽升压的方案,还有就是采用单片机控制的采用非隔离式BOOST升压拓扑,这两种方案,采用推挽升压恒压输出的话,还需要做闭环处理,这个我查了下资料好像不好处理。采用采用单片机控制的采用非隔离式BOOST升压拓扑,这个也就需要好好考虑驱动占空比控制。望指点一二。

网友A:
取决于你的需求

1,是否需要隔离
2,是否需要高效率
3,能量是否需要双向流动

两外闭环应该都是必须的

自己把自己的需求理出来拓扑自然就能有了

收到,谢谢坛友。

网友B:
用一个TL494之类的PWM芯片+MOSFET,很容易做到。

网友B:
王栋春   谢谢坛友,如果用3842可以吗?
=====================
当然可以,网上一搜就有电路,这一类PWM控制芯片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