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软件编译报错解决方法(STM32F103C8T6)

楼主(2025-12-13):
大家学习STM32F103C8T6的过程中,如果程序编写完全符合逻辑,但总是编译出现报错情况,一直排查不掉,那很可能是Keil软件没有设置好导致的。下面谈一点粗浅看法,仅供参考。设置Keil软件的时候,可以关注以下2个方面的问题:

(1)点击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按钮,进入如下界面,在Target菜单页面下,将Code Generation中的ARM Compiler 从默认的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6修改为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2)在C/C++菜单页面下,Language/Code Generation处勾选C99 Mode。

如果不勾选C99 Mode的话,当程序中的变量(包括结构体)没有定义在程序的最前面的话,编译会报错,比如下面程序中的结构体定义在中间的情况,编译就通不过。解决的方法有2种:把定义的结构体放在程序的开头;或者勾选C99 Mode。个人认为勾选C99 Mode方法简便,可增加程序编写的灵活性,而且还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编译报错的问题。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andywonderful」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andywonderful/article/details/155539569

网友A:
基于老版的ARM编译技术。它对C语言的语法检查相对“宽松”,兼容性极好

网友B:
头文件路径、预定义宏这两项也经常被忽略,导致“明明代码没问题却编译不过”的情况。

网友C:
能直接编译通过

网友D:
卡在“逻辑没错却编不过”的困境,往往就是这些环境配置细节导致的

网友E:
Keil 编译报错但代码逻辑正确时,优先检查编译器版本

网友F:
把定义的结构体放在程序的开头。

网友G:
可解决部分因编译器特性差异导致的编译错误。

网友H:
C89标准要求变量必须在函数或代码块的起始处声明,若结构体定义位于代码中间

网友I:
变量 / 结构体定义位置导致的报错,核心解决方法是开启C99 Mode,无需调整代码结构

网友J:
Keil MDK 中编译器 V6 对语法兼容性、路径规则要求更严格,而 STM32F103 的标准库 / 工程模板大多基于 V5 开发,这是新手最常遇到的编译报错原因之一。

网友K:
经验非常有价值!

网友:
解决方法是开启C99 Mode

网友L:
是Keil软件没有设置好导致的

网友M:
强烈建议所有新项目都勾选C99 Mode。

网友N:
切换为 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后重新编译,可规避部分兼容性问题。

网友O:
勾选 C99 Mode现代C语言编程的基石。

网友P:
首要目标是让程序跑起来,理解原理

网友Q:
为什么Keil默认不开启?

网友R:
将编译器版本设置为 Version 5 是一个非常明智和稳妥的选择。

网友S:
将编译器从默认的V6改为V5,是一个解决“疑难杂症”的经典有效方法。

网友T:
常见编译错误与设置相关的问题

网友U:
AC5/AC6兼容问题

网友V:
修改编译器版本

网友W:
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编译报错的问题。

网友X:
勾选“C99 Mode”选项。

网友Y:
选择正确的 ARM Compiler 版本

网友Z:
Keil MDK 新项目设置最佳实践清单

网友AA:
C99标准允许在函数或代码块的任何位置定义变量,只要在使用它之前即可。这让代码更灵活,可读性也更好

网友AB:
遇到编译报错时,优先检查编译器版本和C99模式设置

网友AC:
C89/C90 标准要求所有变量必须在函数开头声明;而 C99 允许在任意位置声明变量

网友AD:
很多非常古老的嵌入式代码库遵循的是C89标准。如果默认开启C99,这些老项目可能会编译不过。

网友AE:
汇编/链接错误        使用了 AC6 编译旧工程

网友AF:
使用默认的ARM Compiler版本6时,可能出现与特定库或代码语法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AG:
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编译器差异带来的干扰

网友AH:
若需保持AC6但不想启用C99,可通过代码重构将变量声明集中到块开头

网友AI:
可能是Keil软件设置不当导致的。

网友AJ:
可能是Keil配置错误,检查项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K:
允许在代码任意位置声明变量,提升灵活性。

网友AL:
勾选C99 Mode方法简便,可以增加程序编写的灵活性

网友AM:
在项目设置中,务必选择C99编译器模式,确保代码兼容性和功能实现。

网友AN(2026-02-08):
Keil 中需选择 STM32F103C8(注意不是 CB、R8 等,C8T6 对应 Flash 64KB、RAM 20KB);

网友AO:
STM32F103C8T6 在 Keil 中编译报错主要集中在环境配置类、代码语法类、资源超限类、文件路径 / 依赖类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