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并行式DAC

楼主(2025-12-14):
用STM32驱动AD904E(一款14位并行式DAC,即送数到IO口即可得到模拟量),
时序方法是
时钟线低电平->内存取数->送数到IO口->时钟线高电平
我用库函数编写驱动,数据更新率做到1.3MBaud左右
昨晚用汇编编写,可能不是一条指令一个时钟周期,才能做到3.2MBaud左右
附上代码,求大神优化建议(如能否使用DMA、半字能否提高速度、Thumb指令能否提高速度等),非常感谢!

GPIOA_ODR  EQU 0X4001080C  ;GPIOA输出,偏移地址0Ch
GPIOB_ODR  EQU 0X40010C0C  ;GPIOB输出,偏移地址0Ch
HIGH    EQU 0XFFFFFFFF  ;时钟线高电平
LOW     EQU 0X00000000  ;时钟线低电平
  AREA TEST,CODE,READONLY
  EXPORT run
run  LDR R6,=GPIOA_ODR
  LDR R7,=GPIOB_ODR
  LDR R8,=HIGH
  LDR R9,=LOW
  LDR R10,=datatable
  ADD R11,R10,#8;4*2=8
  MOV R5,R10
loop STR R9,[R7]
  LDR R12,[R10],#4
  STR R12,[R6]
  STR R8,[R7]
  CMP R10,R11
  MOVEQ R10,R5
  B loop
  NOP
datatable DCD 0x00000000,0xFFFFFFFF
  NOP
  NOP
  END

网友A:
被采样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数据啊

网友B:
会不会数据不稳定啊?

网友C:
非常悲催的我看不懂汇编语言。

网友D:
这个速度会不会太快了点

网友E:
并行的这个速度也可以了的。

网友F:
为什么要要求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G:
被采样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数据?

网友H:
有点难懂,这个速度会不会太快了点

网友I:
我理解这个硬件不足以达到这么快的变更速度

网友J:
DAC能到的话,应该可以了呀

网友K:
10M应该问题不大,注意优化代码

网友L:
最好改用FSMC总线去操作

网友M:
用单片机--SPI--cpld解决吧,一个CPLD8元就解决

网友N:
单片机IO不快,如果DAC速度没问题的话直接用FPGA,。

网友O:
用STM32驱动AD904E,借用FSMC(如果有的话)应该好些。

网友P:
STM32H7在低温下的性能变化较大,可能需要检查电源电压。

网友:
用STM32驱动AD904E(一款14位并行式DAC,即送数到IO口即可得到模拟量)

网友Q:
时钟线低电平->内存取数->送数到IO口->时钟线高电平

网友R(2026-02-08):
STM32 通过一组 GPIO 口(并行总线)输出数字量,DAC 根据这组数字信号输出对应的模拟电压。

网友Q:
通过 STM32 的 GPIO 口模拟并行总线时序,向 DAC 芯片写入数字量以输出对应的模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