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R] 【G32R501 Micro-EVB测评】2,添加printf打印函数,使调试更方便。

楼主(2025-12-22):
       看了一下示例程序,并没有在工程中找到printf打印的示例,那好吧,我自已动手添加一个,复制了一个GPIO的工程,首先在初始化中添加初始化函数
    // UARTA -> myUART0 Pinmux
    //
    GPIO_setPinConfig(myUART0_UARTRX_PIN_CONFIG);
    GPIO_setDrivingCapability(myUART0_UARTRX_GPIO,GPIO_DRIVE_LEVEL_VERY_HIGH);
    GPIO_setPadConfig(myUART0_UARTRX_GPIO, GPIO_PIN_TYPE_STD | GPIO_PIN_TYPE_PULLUP);
    GPIO_setQualificationMode(myUART0_UARTRX_GPIO, GPIO_QUAL_ASYNC);

    GPIO_setPinConfig(myUART0_UARTTX_PIN_CONFIG);
    GPIO_setDrivingCapability(myUART0_UARTTX_GPIO,GPIO_DRIVE_LEVEL_VERY_HIGH);
    GPIO_setPadConfig(myUART0_UARTTX_GPIO, GPIO_PIN_TYPE_STD | GPIO_PIN_TYPE_PULLUP);
    GPIO_setQualificationMode(myUART0_UARTTX_GPIO, GPIO_QUAL_ASYNC);
上面的GPIO口初始化,再添加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_init()
{
    //myUART0 initialization
    UART_clearInterruptStatus(myUART0_BASE, UART_INT_TXFF | UART_INT_RXFF | UART_INT_RXERR | UART_INT_RXRDY_BRKDT | UART_INT_TXRDY | UART_INT_FE | UART_INT_OE | UART_INT_PE);
    UART_clearOverflowStatus(myUART0_BASE);

    UART_resetTxFIFO(myUART0_BASE);
    UART_resetRxFIFO(myUART0_BASE);
    UART_resetChannels(myUART0_BASE);

    UART_setConfig(myUART0_BASE, DEVICE_LSPCLK_FREQ, myUART0_BAUDRATE,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_disableLoopback(myUART0_BASE);
    UART_performSoftwareReset(myUART0_BASE);
    UART_setFIFOInterruptLevel(myUART0_BASE, UART_FIFO_TX0, UART_FIFO_RX0);
    UART_enableFIFO(myUART0_BASE);
    UART_enableModule(myUART0_BASE);
}
需要注意的串口的GPIO口是GPIO28,GPIO29,
// UARTA_RX - GPIO Settings
//
#define GPIO_PIN_UARTA_RX 28
#define myUART0_UARTRX_GPIO 28
#define myUART0_UARTRX_PIN_CONFIG GPIO_28_UARTA_RX
//
// UARTA_TX - GPIO Settings
//
#define GPIO_PIN_UARTA_TX 29
#define myUART0_UARTTX_GPIO 29
#define myUART0_UARTTX_PIN_CONFIG GPIO_29_UARTA_TX
然后添加一个文件retarget.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uart.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int8_t c = (uint8_t)ch;
    UART_writeCharArray(myUART0_BASE, &c, 1);
    return ch;
}

/* GCC/newlib: 提供 _write,以便 printf 重定向 */
#if 1
int _write(int fd, const void *buf, int count)
{
    (void)fd;
    if (buf == NULL || count <= 0) return 0;
    UART_writeCharArray(myUART0_BASE,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count);
    return count;
}
#endif
最后在void example_main(void)中调用printf函数 屏幕截图 2025-12-22
大功告成

网友A(2026-01-21):
非常实用的教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需要频繁调试硬件的人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实用的教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需要频繁调试硬件的人来说

网友B:
很高兴看到你分享了如何添加printf打印函数的详细步骤,这对于我们这些正在使用G32R501 Micro-EVB的人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C:
printf感觉一点也不实用

网友D:
实时内核的串口打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