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R] 【G32R501 Micro-EVB测评】3. DAC测试,用三角函数计算正弦值。

楼主(2025-12-23):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G32R501这款单片机有一个12位的DAC,由一个内部 12 位 DAC 和一个能够驱动外部负载的模拟输出缓冲区组成,可以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交流波形和直流电压。
     那我就测试测试看看,首先找到DEMO工程,我用的是\device_support\g32r501\examples\eval\dac\dac_ex1_enable 目录下的示例程序,编译下载,打开数据手册,看看是哪个引脚输出,看了一下工程,是dac-a输出

15脚输出,接到了jp1排针上,需要注意的是,参数电压要短接,也就是如图下面的引脚要短接
然后测试就能输出一个1.6V左右的电压,下面就把代码改一下,让它输出正弦波。

先定义几个宏
  1. #define SINE_SAMPLES    256
  2. #define DAC_MAX         4095
  3. #define DAC_MID         (DAC_MAX / 2)
  4. uint16_t sine_index = 0;
再把下载的while改成如下
    while(1)
    {
        // Generate sine wave using trigonometric function
        // sine_index cycles from 0 to SINE_SAMPLES-1
        float sine_value = sin(2.0f * 3.14159265f * sine_index / SINE_SAMPLES);

        // Map sine value from [-1, 1] to [0, DAC_MAX]
        dacval = (uint16_t)(DAC_MID + DAC_MID * sine_value);

        // Update DAC
        DAC_PTR[DAC_NUM]->DACVALS.all = dacval;

        // Increment index for next sample
        sine_index = (sine_index + 1) % SINE_SAMPLES;

        DELAY_US(2);
    }
再来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再来改一个三角波看看
    while(1)
    {
        // Generate triangle wave - interesting sawtooth pattern
        // First half: ramp up from 0 to DAC_MAX
        // Second half: ramp down from DAC_MAX to 0
        if(sine_index < (SINE_SAMPLES / 2))
        {
            dacval = (uint16_t)((sine_index * 2 * DAC_MAX) / SINE_SAMPLES);
        }
        else
        {
            dacval = (uint16_t)(((SINE_SAMPLES - sine_index) * 2 * DAC_MAX) / SINE_SAMPLES);
        }

        // Update DAC
        DAC_PTR[DAC_NUM]->DACVALS.all = dacval;

        // Increment index for next sample
        sine_index = (sine_index + 1) % SINE_SAMPLES;

        DELAY_US(2);
    }
再看看波形
今天就测到这里,感谢阅读,帮忙点个赞吧!

网友A:
楼主 这个波形生成有使用芯片的数学协处理器吗?

网友B:
波形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吗?
话说楼主,把波形放大后,平滑效果如何?

网友B:
看上去还是使用专用协处理器来计算太方便,效果也好

楼主:
这个没有用专用函数功能,到时候再放大看看

网友C(2026-01-30):
G32R501的DAC功能确实强大,能够输出多种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