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移植FreeRTOS并闪个灯

楼主(2025-12-28):
雅特力AT3F437系列是基于ARM公司的Cortex-M4内核的一款高性能、高主频的国产MCU,其有高达240MHz的主频和400KB+的SRAM,以及多种外设的资源丰富。这么高级的MCU怎么可能不跑RTOS呢?移植一下FreeRTOS试试。
参考FreeRTOS官方的示例,我们把对应的文件在Keil工程中组织好。在移植FreeRTOS的步骤中,有一步是选择MemManage的方式,我们选择heap_1,即无Free()具体实现的Mem管理组织方式。其余文件我们保持官方原样。
移植完毕,我们就根据需求修改一下FreeRTOSConfig.h。主要是对宏定义的开开关关罢了。 我们再编写一个led灯的闪烁的任务。
TaskHandle_t led_handler;

/* led task */
void led_task_function(void *pvParameters);

int main(void)
{
  bsp_init();

  taskENTER_CRITICAL();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led_task_function,
              (const char *)"LED_task",
              (uint16_t)64,
              (void *)NULL,
              (UBaseType_t)2,
              (TaskHandle_t *)&led_handler);
  /* exit critical */
  taskEXIT_CRITICAL();

  /* start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 (1)
  {
    ;
  }
}

void led_task_function(void *pvParameters)
{
  while (1)
  {
    led_toggle(LED0_PIN);
    vTaskDelay(100);
  }
}

跑起来了!
相较于使用CMSIS_V2封装API,此方法源于FreeRTOS原生API。对学习RTOS的原理更加适合。毕竟谁都不愿意仅会API调用嘛!
P.S. FreeRTOS的宏定义GUI界面配置方式,可直接通过AT WorkBench来生成。中文的,方便的。
特别注意:如果在Keil软件里面使用了AC6编译器,则要移植GCC的版本。我使用的是FreeRTOS 2024LTS版本。

网友A:
我一看FreeRTos都到2024版本了?感觉我代码里还是很古老的版本

网友B:
选择heap_1作为内存管理方式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特别是在资源受限的系统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FreeRTos都到2024版本了?感觉我代码里还是很古老的版本

能用即可啊不用每次都追求最新的版本

楼主(2026-02-15):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FreeRTos都到2024版本了?感觉我代码里还是很古老的版本

您这是大佬了,
早些年使用Freertos都是好厉害的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FreeRTos都到2024版本了?感觉我代码里还是很古老的版本

找一个稳定的版本,没必要每次都要去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