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卡尔曼(Kalman)滤波算法原理、C语言实现

楼主(2025-12-30):
卡尔曼滤波一、滤波效果展示
  ①. X k-1|k-1 为k-1时刻的输出。   ②. 当X为一维数据时,Fk的值是1。   ③. 一维数据下(uk=0时):系统预测值 = 系统状态变量k-1时刻的最优值。
2. 预测协方差方程(1)目的  根据 k-1时刻的系统协方差 预测 k时刻系统协方差。
(2)方程

(3)备注  ①. 当X为一维数据时,Fk的值是1。
3. 卡尔曼增益方程(1)目的  根据(k时刻) 协方差矩阵的预测值 计算 卡尔曼增益。
(2)方程

(3)备注  ①. 当 Pk|k-1 为一个一维矩阵时,Hk 是1。
4. 跟新最优值方程(卡尔曼滤波的输出)(1)目的  根据 状态变量的预测值 和 系统测量值 计算出 k时刻状态变量的最优值。
(2)方程

(3)备注  ①. 当 Pk|k-1 为一个一维矩阵时,Hk 是1。
5. 更新协方差方程(1)目的  为了求 k时刻的协方差矩阵。(为得到k+1时刻的卡尔曼输出值做准备)
(2)方程

(3)备注  ①. 当 Pk|k-1 为一个一维矩阵时,Hk 是1。
四、C 程序代码实现1. 参数列表

2. 代码实现(一维数据滤波) 实际参数是参照别人已经选好的参数,不过也可以自己改变参数,去观察波形的效果,体会每个参数对于滤波效果的影响,这里不详细介绍。

//1. 结构体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float LastP;//上次估算协方差 初始化值为0.02
    float Now_P;//当前估算协方差 初始化值为0
    float out;//卡尔曼滤波器输出 初始化值为0
    float Kg;//卡尔曼增益 初始化值为0
    float Q;//过程噪声协方差 初始化值为0.001
    float R;//观测噪声协方差 初始化值为0.543
}KFP;//Kalman Filter parameter

//2. 以高度为例 定义卡尔曼结构体并初始化参数
KFP KFP_height={
   0.02,0,0,0,0.001,0.543};

/** *卡尔曼滤波器 *@param KFP *kfp 卡尔曼结构体参数 * float input 需要滤波的参数的测量值(即传感器的采集值) *[url=/u/return]@return[/url] 滤波后的参数(最优值) */
float kalmanFilter(KFP *kfp,float input)
{

     //预测协方差方程:k时刻系统估算协方差 = k-1时刻的系统协方差 + 过程噪声协方差
     kfp->Now_P = kfp->LastP + kfp->Q;
     //卡尔曼增益方程:卡尔曼增益 = k时刻系统估算协方差 / (k时刻系统估算协方差 + 观测噪声协方差)
     kfp->Kg = kfp->Now_P / (kfp->NOw_P + kfp->R);
     //更新最优值方程:k时刻状态变量的最优值 = 状态变量的预测值 + 卡尔曼增益 * (测量值 - 状态变量的预测值)
     kfp->out = kfp->out + kfp->Kg * (input -kfp->out);//因为这一次的预测值就是上一次的输出值
     //更新协方差方程: 本次的系统协方差付给 kfp->LastP 威下一次运算准备。
     kfp->LastP = (1-kfp->Kg) * kfp->Now_P;
     return kfp->out;
}

/** *调用卡尔曼滤波器 实践 */
int height;
int kalman_height=0;
kalman_height = kalmanFilter(&KFP_height,(float)height);

网友A:
系统必须满足“线性 + 高斯白噪声”假设

网友B:
卡尔曼滤波计算开销远大于互补滤波

网友C:
标准卡尔曼滤波仅适用于线性系统。对于非线性系统,需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或无迹卡尔曼滤波。EKF通过线性化近似非线性函数,可能引入较大误差;UKF通过采样点近似非线性分布,精度更高但计算量更大。

楼主:
滤波器的采样率需与系统动态和传感器采样率匹配。若采样率过低,滤波器将无法及时跟踪系统变化;若过高,可能导致计算资源浪费。

网友D:
卡尔曼滤波的核心在于平衡“信任模型”和“信任测量值”。

网友E:
如果只是简单平滑速度,且计算资源紧张,试试一阶低通滤波或者Alpha-Beta 滤波器,效果可能差不多,但代码量极小且不易发散。

网友F:
感谢分享卡尔曼滤波的实现细节

网友G:
代码实现部分很详细,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H:
根据系统特性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或采用自适应卡尔曼滤波动态调整模型参数。

网友:
对于 IMU 姿态融合,Mahony/Madgwick 互补滤波在 MCU 上更高效

网友I:
Q:反映模型不确定性,过大会导致跟踪滞后,过小则无法适应突发扰动;
R:体现传感器精度,过大会使滤波器过度依赖预测值,过小则放大测量误差;

网友J:
初始状态协方差 P₀ 反映你对初始状态的不确定程度。

网友K:
过程噪声代表系统动态的不确定性。若Q设置过小,滤波器将过度依赖模型预测,忽略实际动态变化;若设置过大,滤波器将过度依赖观测数据,导致估计波动。

网友L:
使用MATLAB/Simulink、Python等工具搭建仿真平台,结合真实数据校准仿真模型。

网友M:
强烈推荐使用 ARM CMSIS-DSP 库,它已经帮您优化了汇编级的矩阵运算,比自己写 C 语言循环快几十倍。

网友N:
卡尔曼滤波有时候会“发疯”,表现为滤波值与真实值越差越远。

网友O:
直接用于非线性系统→ 必须用 EKF 或 UKF

网友P:
观测模型描述了如何从系统状态生成观测值。若模型与实际传感器特性不符,滤波器将无法正确融合观测数据。

网友Q:
观测噪声代表传感器测量误差。若R设置不准确,滤波器将无法正确权衡预测与观测的贡献。

网友R:
线性高斯是前提,Q/R 调参定性能;

初值协方差要合理,数值稳定靠 Joseph;

采样周期须固定,小系统手推更高效;

能用互补不用 KF,调试残差看分明。

网友S:
态转移模型定义了系统状态如何随时间演变。若模型不准确,滤波器将无法正确预测系统状态。

网友T:
标准卡尔曼滤波仅适用于线性系统,若系统存在非线性特性,需采用扩展卡尔曼滤波或无迹卡尔曼滤波。

网友U:
Q 越大 → 滤波器越“信任”当前测量,响应快但噪声大;
R 越大 → 滤波器越“信任”模型预测,平滑但滞后。

网友V:
如果硬件支持,一定要用 float。矩阵运算涉及大量的乘法和加法,定点数运算容易溢出且精度低。

网友W:
对于一维数据的处理,卡尔曼滤波确实可以简化计算

网友X:
合理使用卡尔曼滤波,可显著提升系统鲁棒性

网友Y:
算法默认过程噪声和测量噪声均为高斯白噪声,且协方差恒定。实际应用中若噪声分布偏离高斯假设,可能导致估计偏差

网友Z:
参数调不好或者实现细节有误,不仅起不到滤波效果,反而会导致系统发散。

网友AA:
避免存储历史数据,仅依赖上一时刻的状态和当前测量值即可完成更新

网友AB:
针对嵌入式设备优先选用定点数运算替代浮点运算,必要时采用查表法加速三角函数计算

网友AC:
如果是 M0 或老旧单片机没有 FPU,且对计算速度要求极高,必须使用定点数库

网友AD(2026-02-06):
卡尔曼滤波有时不准确,误差会越积越大。可能需要调整或优化参数。

网友AE:
IMU在MCU上采用互补滤波、MAHONY/MADGwick算法实现姿态融合更高效。

网友AF:
卡尔曼滤波有时不准确,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AG:
非线性系统处理需要使用EKF或UKF来提高估计精度。

网友AH:
卡尔曼滤波像玩跷跷板,两边信息都要信,一边是模型预测,一边是实际测量。

网友AI:
非线性系统需用EKF或UKF处理,因为它们能有效估计状态,提高系统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