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LDO选型指南

楼主(2025-12-30):
LDO:low dropout regulator,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直接进入主题:
突出优点:具有最低的成本,最低的噪声和最低的静态电流。外围器件很少,最低可为一两个旁路电容。负载响应快。
缺点:效率低,导致发热(必须考虑发热问题)。输出电流小,一般的是1A以下,也有高达5A的。
注意:电流越大,意味着损耗功率越大。
A:是否为噪声敏感器件
一般如内核的电源,音频,模拟IC等,对噪声要求比较高,这类IC需要优先考虑使用LDO。
B:负载的最大电流
查找IC的资料,确定下来IC的最大电流,如若IC的最大电流为2A以内,那么选用LDO基本是没有问题了。
C:可接受的封装大小
SOT-223, TO-252 and SO-8
还有下图:

一般的话,LDO的尺寸都是不大的,可满足大部分线路板的要求。其次这点应该结合最后一点散热问题考虑。
D: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以及dropout voltage
输出电压确定是多少?输入电压可能为多少?IC的最小dropout voltage为多少?
首先输出电压是确定的,输出电压应该满足在5V~1.2V之间,注意:不同IC的输出电压范围不同,这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查看。
其次是找IC的最小Vdrop,一般要求大于等于1.5V,注意:这个Vdrop=Vin-Vout。它会影响我们的转换效率,一般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稍微大于1.5V即可,太大不行,当然也要考虑前端的供电稳定性。
例如输出要求1.8V,我们一般选个3.3V的,如果这时候3.3V的稳定性不能满足,就选5V的,但是5V又偏大,会造成大的功率损耗,这时候可以如下图一样,输入电压加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一般为0.7V),便把5V稍微降到4.3V左右。如果通过Pd=UI来算,这个降低功耗还是蛮可观的,当然3.3V换用5V也要把时序考虑进去,这点便不多说。

E:散热情况跟成本初步考量
前言:
由于LDO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存在一个压差,当输出一定的负载电流时,会在LDO上消耗Power=UI的功率。这会影响LDO的效率,如果这个功率很大,还会导致LDO上的功率传输管发热,需要使用体积庞大的散热片,这样不利于LDO应用在便携式电子设备中。如果能尽量减小这个压差,这样LDO不但能起到稳压的作用,还能有较高的效率,在输出较大负载电流时也不会发热。
举例:AMS1117

LDO芯片晶元结温计算公式为:Tj=Ta+(Pd*θja)
其中Tj:晶元结温,Ta:环境温度,θja:芯片热阻。
假设Pd为0.84W,这里按工业产品最高工作85℃。根据芯片功耗及热阻,计算在最高温度时芯片晶元结温:
AMS1117:Tj=85℃+(0.84W*55℃/W)=136℃,超过最大工作结温(125℃)11℃。
注意:这里只是粗略计算,一般算出来小于最大结温10度便是安全的。

网友A:
无负载时 LDO 自身耗电

网友B:
射频和精密模拟电路需低噪声

网友C:
选对 LDO,系统稳如老狗;选错 LDO,轻则发烫重启,重则烧毁芯片或引入无法消除的噪声。

网友D:
PSRR衡量 LDO 抑制输入纹波的能力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F:
LDO 的本质是“把多余的电压以发热的形式消耗掉”。

网友G:
选 LDO 是没问题的,电路简单,噪声低。

网友H:
选 超低压差 LDO

网友I:
根据负载需求选择,建议预留20%~50%余量。

网友J:
必须覆盖系统最高输入电压

网友K:
任何普通封装的 LDO 都会瞬间烧毁或进入过热保护。此时必须用 DC-DC 降压,或者加巨大的散热片。

网友L:
PSRR衡量LDO抑制输入噪声的能力,单位为dB。高PSRR可显著降低输出纹波,适用于ADC、传感器等敏感电路。重点关注目标频率段的PSRR表现

网友M:
输出端并联 10μF(陶瓷) + 100nF 高频去耦。

网友N:
输入电压需高于输出电压至少等于LDO的压降值

网友O:
电容靠近LDO引脚

网友P:
输出电容和ESR要匹配

网友Q:
优先选择集成过流保护、过热关断、短路保护的型号,提高系统鲁棒性

网友R:
感谢分享!LDO的效率和散热问题确实是设计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网友S:
输入端加1μF~10μF陶瓷电容滤除高频噪声,输出端并联10μF以上电解电容增强稳定性。某些LDO需特定ESR值以保证环路稳定

楼主:
当 Vin < Vout,普通 LDO 会形成反向电流 → 损坏前级。

网友T:
LDO正常工作所需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为0.1~0.5V。

网友U:
PSRR越高,输出电压越纯净。

网友V:
优先选择带使能、低噪声、高 PSRR 的

网友W:
Vin - Vout 的最小值,此时 LDO 仍能稳压。

网友X:
当负载电流突变时,良好的瞬态响应可减少输出电压波动。检查数据手册中的瞬态响应曲线,确保恢复时间短且过冲小

网友Y:
LDO正常工作所需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

网友Z:
对噪声敏感的电路选择低噪声LDO

网友AA:
明确需求:输出电压、输入电压范围、最大负载电流、噪声/PSRR要求、温度范围。

网友AB:
考虑峰值和平均电流需求

网友AC:
输入输出压差足够

网友AD:
电流能力留20%以上余量

网友AE(2026-02-06):
要确保设计能承受系统的最大输入电压,避免超压损坏。

网友AF:
LDO(线性稳压器)把超出的电压转换为热能,起到降低电压的作用。

网友AG:
确保电路设计能承受系统最大电压输入。

网友AH:
PSRR衡量线性稳压器抑制输入纹波的能力,LDO的PSRR较高,能有效降低输出纹波。

网友AI:
选集成多保护的电机驱动,增强系统稳定性。

网友AJ: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正常工作时,输入与输出电压差至少应为200mV,低于此值效率会降低。

网友AK:
选择合适的LDO,系统稳定可靠;选错LDO,可能导致芯片过热重启,甚至损坏。

网友AL:
在选择LDO时,确实需要考虑负载电流和封装大小

网友AF(2026-03-10):
选择合适的LDO,系统稳定得像老狗,选错了,可能芯片烧毁或噪声缠身。

网友AM:
选器件时,优先考虑带使能功能、低噪声、高PSRR的,这能提升电路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N:
这是在电路设计中使用的元件配置,陶瓷电容和电感用于高频去耦,稳定电源输出。

网友AO: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通过将多余电压转换成热能来稳压,就像烧水壶多电会发热一样。

网友AP:
得根据电机型号和负载情况选够规格的电源和电流保护电路。

网友AE:
当Vin为最低值,且Vout等于Vin减去一定电压值时,线性稳压器(LD)依然能维持稳压。

网友AQ:
噪声敏感电路应选低噪声LDO,这有助于抑制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AR(2026-04-24):
我正在设计一个音频放大器,LDO的负载响应快和外围器件少是很大的优势。

网友AS:
确实,LDO的效率问题和散热问题在选型时必须考虑。你提供的晶元结温计算公式非常有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散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