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35G-DK 的数字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26-01-13):
, , , ,

用 STM32H735G-DK 做信号处理相关开发,通过信号发生器向开发板输入幅值为 1V、频率 10kHz 的正弦波信号。我将 STM32H735G-DK 的采样率配置为 48kHz,对采集到的正弦波做平方运算后,把处理后的信号输出至示波器。但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和理论计算得出的波形存在极大偏差。想请教一下,哪些配置环节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网友A:
检查信号发生器的负载阻抗设置是否与示波器输入阻抗匹配

网友B:
在ADC前添加抗混叠滤波器试下

网友B:
检查代码中平方运算的数据有无溢出

网友C:
电源纹波或噪声可能耦合到信号路径中,导致波形失真。

网友D:
信号发生器可能存在频率或幅值精度误差,导致实际输出信号与理论值不符。

网友E:
信号发生器、开发板与示波器接地不共地,可能引入地环路噪声。

网友F:
可能采样率不足

网友G:
通过信号发生器向开发板输入幅值为 1V、频率 10kHz 的正弦波信号

网友H:
ADC转换需要一定时间,采样时间配置过短可能导致采样不完整,引入噪声或失真。

网友I:
平方运算或数据传输耗时过长,可能导致输出延迟,使示波器显示的波形相位偏移。

网友J:
看下是不是DAC配置错误

网友K:
DAC输出阻抗与示波器输入阻抗不匹配可能导致信号衰减或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