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查询和中断接收发送冲突 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6-01-18):
代码中printf无法正常输出以及接收逻辑不响应的问题,主要源于中断与查询方式的冲突和接收标志位未正确设置,具体分析和修正如下:

一、核心问题分析
1. printf失效:串口中断与sendByte查询逻辑冲突
printf依赖putchar,而putchar调用sendByte发送字符。sendByte使用查询方式(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但你同时开启了串口中断(ES=1):

当SBUF发送完成时,TI会被硬件置 1,此时会触发串口中断,进入uart_ISR。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你执行了TI=0(清除发送标志位),但此时sendByte中的while(!TI)还未退出 —— 中断提前清零TI,导致while循环***等待(TI已被清 0),sendByte被卡死,最终printf无法输出。
2. 接收逻辑不响应:recv_flag未被正确置位
在uart_ISR中,接收数据后仅读取了SBUF到recv_data,但未设置recv_flag=1。

main函数中if(recv_flag==1)的条件***不成立,导致接收后的数据处理逻辑(+1 回发、打印)无法执行。
二、修正后的代码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 确保包含stdio.h,支持printf

unsigned char recv_data;
unsigned char recv_flag = 0;

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 8位数据,允许接收(方式1)
        TI = 0;             // 初始化清除发送标志位
        RI = 0;             // 初始化清除接收标志位

        TMOD &= 0x0F;                //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 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A;                // 4800bps初值(正确)
        TH1 = 0xFA;                // 重装值
        ET1 = 0;                //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A = 1;                // 打开总中断
        ES = 1;                // 打开串口中断
}

// 发送单个字节(关键:发送时关闭串口中断,避免TI被提前清零)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ES = 0;          // 关闭串口中断,防止TI被中断服务程序清零
        SBUF = dat;
        while(!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手动清除发送标志位
        ES = 1;          // 恢复串口中断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dat)
{
        while(*dat != '\0')
        {
                sendByte(*dat++);
        }
}

// 重写putchar,供printf调用
char putchar(char c)
{
        sendByte((unsigned char)c);
        return c;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接收中断
        {
                RI = 0;                // 清除接收标志位
                recv_data = SBUF;        // 读取接收数据
                recv_flag = 1;                // 置位接收完成标志(关键修正)
        }
        if(TI)                        // 发送中断(仅清除标志,不做其他操作)
        {
                TI = 0;
        }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tdio.h>  // 确保包含stdio.h

void main()
{
        UartInit();
        printf("wait for serial communication test start\r\n");
        printf("please send a frame of data\r\n");

        while(1)
        {
                if(recv_flag == 1)
                {
                        recv_flag = 0;
                        recv_data += 1;        // 接收数据+1
                        sendByte(recv_data);  // 回发+1后的数据
                        printf("\r\n");
                        printf("%bd\r\n", recv_data);  // 打印+1后的数据
                }
        }
}
三、修正说明
解决printf失效:
在sendByte中添加ES=0和ES=1,发送时临时关闭串口中断,避免中断服务程序提前清零TI,确保while(!TI)能正常等待发送完成。
激活接收逻辑:
在uart_ISR的接收部分添加recv_flag=1,让main函数能检测到接收完成事件,执行后续处理。
其他注意:
确保终端(串口助手)配置为4800bps、8 位数据、1 位停止位、无校验。
包含stdio.h头文件,否则printf可能无法被编译器识别。
四、其他方式

只在中断中处理 接收后加1 发送出的数据, 不单独调用 sendbyte函数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ecv_data=SBUF;
                SBUF=recv_data+1;
                RI=0;
        }
        if(TI)
        {
                TI=0;
        }

}

网友A:
串口通信的可靠性比速度更重要。

网友B:
选择简单可靠的方案,添加充分的错误处理和调试信息

网友C:
使用查询方式

网友D:
完全避免查询与中断冲突

网友E:
开启了串口中断

网友F:
将查询发送改为中断驱动,避免主程序阻塞。

网友G:
临时关闭中断

网友:
逻辑简单直观,无并发冲突风险

网友H:
必须声明变量为 volatile 防止编译器优化出错!

网友I:
关键在于合理管理中断标志位和使用缓冲区来处理发送和接收数据,避免查询方式与中断方式之间的冲突。

网友J:
发送采用环形缓冲区,避免数据覆盖,支持批量发送。

网友K: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种控制流主导串口资源

网友L:
查询与中断的根本冲突

网友M:
查询 + 中断混合使用

网友N:
对所有外部输入进行合法性校验,防范野指针访问

网友O:
全中断驱动模式

网友P:
感谢分享,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通过关闭中断的方式来避免冲突确实有效。

网友Q:
可以使用一个全局变量来记录发送状态,避免在中断中直接清零TI。

网友R(2026-02-23):
涉及共享变量的操作需加锁

网友S(2026-04-01):
感谢分享,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通过关闭中断的方式解决了冲突,但没想到还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直接处理数据,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