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待机模式无唤醒源触发 却被莫名唤醒重启

楼主(2026-01-23):
电池供电的项目,配置了指定唤醒引脚,RTC 仅做计时未参与唤醒,结果芯片进入待机模式后总被莫名唤醒,像有隐形的触发信号,排查了电源纹波和引脚电平都没问题。

网友A:
RTC域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B:
彻底复位RTC备份域

网友C:
禁用所有非必要外设的中断和时钟,避免总线错误或未初始化外设触发内部唤醒。

网友D:
电源管理寄存器的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