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片上 DAC 输出波形失真 低幅值信号尤为明显求排查

楼主(2026-01-26):
配置 DAC 输出正弦波,低幅值时波形失真严重,高幅值相对正常,参考电压选的内部 2.5V,也校准过 DAC 模块,输出端加了滤波电容,时钟频率也按手册调整,像 DAC 对小信号不敏感似的。

网友A:
核心原因集中在DAC 自身底噪 / 分辨率不足、参考电压不稳、输出通路阻抗不匹配 / 直流偏置、软件配置不当这四类,低幅值信号因信噪比(SNR)更低,失真会被放大。

网友B:
核心原因集中在底噪 / 偏置、参考电压精度、输出阻抗匹配、时序 / 量化误差、硬件外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