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C采样值不稳定如何解决?

楼主(2026-01-26):
ADC采样值不稳定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需要在VREF和AVDD引脚旁添加0.1μF陶瓷电容和10μF钽电容去耦。

网友B:
试试缩短模拟信号走线长,在信号源和ADC输入之间串联RC低通滤波器

网友C:
是不是接地不良,可以采用单点接地,将AGND和DGND在ADC附近通过0Ω电阻或磁珠连接。

网友D:
看看是不是采样时间不足导致的,请根据MCU手册设置足够的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