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onst指南

楼主(2026-01-30):
代码, TI, ST, pi, ID, in
基本词义

意思就就是说利用const进行修饰的变量的值在程序的任意位置将不能再被修改,就如同常数一样使用!

使用方法

  1. const int a=1;//这里定义了一个int类型的const常数变量a;

但对于指针来说const仍然是起作用的,以下有两点要十分注意,因为下面的两个问题很容易混淆!

我们来看一个如下的例子:
<p>
</p><p>#include <iostream> </p><p>
</p><p>using namespace std; </p><p>
</p><p>void main(void) </p><p>
</p><p>{ </p><p>
</p><p>const int a=10; </p><p>
</p><p>int b=20; </p><p>
</p><p>const int *pi; </p><p>
</p><p>pi=a; </p><p>
</p><p>cout <<*pi << "|" << a <<endl; </p><p>
</p><p>pi=b; </p><p>
</p><p>cout <<*pi << "|" <<b <<endl; </p><p>
</p><p>cin.get(); </p><p>
</p><p>} </p>

上面的代码中最重要的一句是 const int *pi

这句从右向左读作:

pi是一个指向int类型的,被定义成const的对象的指针;

这样的一种声明方式的作用是可以修改pi这个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地址却不能修改指向对象的值。

  如果你在代码后加上*pi=10;这样的赋值操作是不被允许编译的!

请看如下的代码

<p></p><p>
</p><p>#include <iostream> </p><p>
</p><p>using namespace std; </p><p>
</p><p>void main(void) </p><p>
</p><p>{ </p><p>
</p><p>int a=10; </p><p>
</p><p>const int *const pi=a; </p><p>
</p><p>cout <<*pi << "|" <<a <<endl; </p><p>
</p><p>cin.get(); </p><p>
</p><p>} </p>

上面的代码中最重要的一句是 const int *const pi

这句从右向座读作:

pi是一个指向int类型对象的const指针;

这样的一种声明方式的作用是你既不可以修改pi所指向对象的内存地址也不能利用指针的解引用方式修改对象的值;

所以你如果在最后加上*pi=20,想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修改对象a的值是不被允许编译的!

网友A:
例子中的代码很好地展示了const在指针中的应用,第一种情况只能改变指针指向

网友B:
const是 C/C++ 中的关键字,用于定义"常量",但更准确地说,它定义了只读变量——编译器会阻止对其进行直接修改。

网友C:
只读寄存器用const volatile,可写寄存器用volatile

网友D:
它提升代码可读性、安全性、可维护性

网友E:
const 指针参数接收普通指针,引发编译警告

网友:
编译器会将带有 const 修饰的全局变量直接链接到 Flash存储区。程序运行时,MCU 直接去 Flash 读数据,完全不占用宝贵的 RAM。这在单片机资源紧张时是救命稻草。

网友F:
const 是编译期约束,不是运行时保护。通过指针强转可绕过

网友G:
如果不修改参数,就用const指针或const引用

网友H:
const 只限制通过该指针/引用的修改,不限制原始变量。

网友I:
const 默认是局部文件可见。这比宏 #define 更安全,因为宏是全局替换,容易污染命名空间。

网友J:
const 仅为编译器语法约束,物理层面其存储地址可通过强制类型转换的指针修改,嵌入式中严禁这样做

网友K:
只要可能,就使用const。让编译器成为你的盟友,而不是敌人。

网友L:
const 变量的值在程序中任何位置都不能被修改

网友M:
避免返回局部变量的 const 引用/指针

网友N:
通过const_cast可移除const属性,但修改原为const的变量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O:
严禁通过指针强制修改 const 变量的值,除非有特殊硬件需求,否则会破坏程序的常量约束,引发不可预测的 bug。

网友P:
如果变量不应该被修改,就声明为const

网友Q:
全局const变量默认具有内部链接,需显式声明extern以共享;局部const变量存储于栈区,生命周期随作用域结束。

网友R:
const 会影响代码生成的效率

网友S:
强制不可变性,提升代码安全性与可读性

网友T:
volatile:阻止编译器优化对该地址的访问。
const:防止软件误写操作。

网友U:
指针与const的组合。这是const最易混淆的地方

网友V:
在嵌入式开发中,全局数组、查找表、字符串常量,务必加上 const,让它们去吃 Flash,省下 RAM 给栈和堆用。

网友W:
通过const成员函数向调用方传递“不修改对象状态”的信号。

网友X:
在C/C++中,const关键字用于定义不可修改的变量、指针、函数参数及成员函数,其核心作用是增强代码安全性和可读性,同时可能触发编译器优化。

网友Y:
优先用 const 替代 #define定义常量,利用编译器的类型检查,减少 bug

网友Z:
MCU 的 RAM 资源通常远小于 Flash,将所有不变的常量 / 数据用 const 修饰,能直接释放 RAM 空间,这是嵌入式开发的必备技巧。

网友AA:
所有程序运行中无需修改的大体积数据,都必须用 const 修饰,分配到 Flash

网友AB:
只要你的函数只读不改参数,参数一定要加 const。这不仅能防止自己写错,还能向调用者传达清晰的 API 语义。

网友AC:
Flash 的读取速度略低于 RAM,直接从 Flash 读取 const 数据对性能几乎无影响,无需担心。

网友AD:
这句话基本正确,但不够全面。const 的核心作用不仅仅是“禁止修改”,更重要的是“声明意图”和“优化编译”。

网友AE:
const 变量必须在定义时初始化

网友AF:
函数返回Flash 中的常量数组 / 常量地址,用const修饰返回值,强制调用者用 const 指针接收,防止误修改。

网友AG(2026-03-03):
学习了,const不仅可以用于基本数据类型,还可以用于指针

网友AH:
const变量一旦设定,终身不变,就像给值上了锁。

网友AI:
使用`const`可以增强代码的安全性,编译器会检测到试图修改常量值的错误,防止意外更改数据。

网友AJ:
使用`const`可以增强代码可读性,并让编译器提前检查变量的只读属性,便于错误排查。

网友AK:
在单片机编程中,使用`const`关键字修饰函数参数、返回值和局部变量,可以确保这些变量在函数执行过程中不被修改,增强代码的可靠性和可读性。

网友AL:
这种技术让代码更易读、更安全、更易维护。

网友AM:
const修饰的变量,就像一个定做的锁,一上锁,就不能再打开,变量值也不能改变了。

网友AN:
使用const定义常量,编译器帮你检查错误,增强代码安全性和可读性。

网友AO:
使用const关键字定义变量可以提升编译效率,因为它让编译器知道该变量不会改变,从而减少优化时的计算。

网友AP:
编译器会自动优化const变量,确保在程序中只保留必要的数据,节省资源。

网友AQ:
在C语言中,const修饰指针参数表示指针指向的内容不能被修改。若传递普通指针,编译器会警告可能的数据访问错误。

网友AR:
感谢分享!通过例子解释const指针的两种用法,让我对const有了更深的理解。

网友AS:
直接使用指针或引用访问局部变量可避免返回局部变量的地址,提高内存效率。

网友AT:
const指针指向固定地址,地址不能变,但指向的值可变。指针指向const,地址可变,指向的值不能变。区别是地址与值的可变性。

网友AU:
变量不用改就写const,这表示它是个固定的数,不能变来变去。

网友AV(2026-04-11):
编译器把const当作不可修改的数据,可能把它存放在只读存储区。

网友AW:
volatile保证内存地址值变动时,变量值同步更新;const防止程序错误修改常量数据。

网友AX:
强制不可变性使对象一旦创建后就不能修改,增强代码的稳定性和减少出错,便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AY:
`const` 关键字在编程中用来定义常量,一旦赋值就不能改变。用于变量,表示该变量的值在程序中不变。

网友AZ:
使用const定义变量表示其值在程序运行中保持不变,相当于给数值贴上了“固定标签”。

网友AK(2026-05-11):
在C语言中,使用const修饰指针参数表示该指针指向的数据不可修改。如果传递普通指针,编译器会警告可能的数据修改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