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ICE仿真器,是否支持全系列MCU在线调试?兼容Windows 11系统吗?

楼主(2026-01-31):
中颖官方ICE仿真器,是否支持全系列MCU在线调试?兼容Windows 11系统吗?

我没有用过

网友A:
访问中颖电子的官方网站,查找关于其ICE仿真器的产品介绍、支持文档或下载中心

网友B:
中颖的ICE仿真器不仅仅是一个程序下载器,它是一个全功能的在线仿真调试工具

网友C:
在真实的芯片上运行程序,可以设置断点、单步执行、查看变量、观察寄存器等,是查找代码逻辑错误的最强手段

网友D:
高端仿真器支持指令跟踪,可以分析代码执行路径和性能瓶颈

网友E:
中颖的仿真器主要围绕其两大内核系列:8位8051内核和32位ARM Cortex-M内核

网友F:
通过并行打印口连接到电脑。这是非常早期的接口,现在的新电脑已不兼容。

网友G:
通过USB接口,即插即用,方便快捷

网友H:
中颖官方推荐并支持使用通用的ARM调试器,最常见的就是 J-Link和 ULINK

网友I:
中颖会提供一个 “CMSIS-DAP调试器固件” 或类似工具。开发者可以将其刷写到一些通用的 DAPLink调试板上,将其“变成”一个专为中颖芯片优化的低成本官方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