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G32M3101的UART驱动(轮询、中断和DMA均为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2026-02-01):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外设介绍
G32M3101支持有2个串口,最大通讯速率为2.5Mbit/s。实际在工业场景中,直接使用串口的TTL电平,通讯距离受限,因此串口搭配485电路是常用的使用场景,也因考虑到抗干扰问题,常用的通讯波特率一般为115200和9600。

2. 硬件
G32M3101K8T6

3. 驱动介绍
以下驱动分为三种方式:轮询、中断和DMA,三种方式均已实现接收不定长串口数据。

串口轮询通讯方式的初始化较为简单,初始化对应的IO和配置串口的通讯参数即可。
/*
* @brief       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init(void)
{
        DD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DDL_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使能时钟 */
    DDL_SCU_Unlock();
    DDL_SCU_EnableAHBPeripheralClock(DDL_SCU_AHB_PERIPHERAL_GPIOA);
    DDL_SCU_EnableAPBPeripheralClock(DDL_SCU_APB_PERIPHERAL_UART0);
    DDL_SCU_Lock();

    /* 配置GPIO */
    /*  PA7 -> UART0_TX
     *  PA8 -> UART0_RX
     */
    DDL_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DDL_GPIO_PIN_7 | DDL_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DD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Drive      = DDL_GPIO_DRIVE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DD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D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DDL_GPIO_AF_0;
    DDL_GPIO_LockKey(GPIOA, DDL_GPIO_LOCK_DISABLE);
    DD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DDL_GPIO_SetPinInputMode(GPIOA, DDL_GPIO_PIN_8, DDL_GPIO_INPUT_ENABLE);
    DDL_GPIO_LockKey(GPIOA, DDL_GPIO_LOCK_ENABLE);

    /* USART */
    DDL_USART_DeInit(UART_INS);
    DDL_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DataWidth           = DDL_USART_DATAWIDTH_8B;
    USART_InitStruct.StopBits            = DDL_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Parity              = DDL_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InitStruct.TransferDirection   = DDL_USART_DIRECTION_TX_RX;
    DDL_USART_Init(UART_INS, &USART_InitStruct);
    DDL_USART_Enable(UART_INS);
}

轮询方式的发送数据,基于发送为空标志位,不断的查询,发送为空即将新的数据写入串口数据寄存器即可,待全部数据都传入完成,等待发送完成标志置位,即表示所有数据发送完成。
/*
* @brief       发送数据
*
* @param       buf: 数据缓存
*              buf_len: 缓存大小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send(uint8_t *buf, uint16_t buf_len)
{
    uint16_t i = 0;

    DDL_USART_ClearFlag_TC(UART_INS);
    while (i < buf_len) {
        while (DDL_USART_IsActiveFlag_TXE(UART_INS) == 0);
        DDL_USART_TransmitData8(UART_INS, buf[i++]);
    }
    while (DDL_USART_IsActiveFlag_TC(UART_INS) == 0);
}

接收数据通过检查接收非空标志判断,接收非空标志置位,则表示有新数据抵达数据寄存器,从数据寄存器取走数据后,标志位将自动清零。而判断一串完整的报文数据接收是否完整,是通过接收空闲标志确定,接收空闲标志为在一定数量的空闲位后依然无新数据到来,则置位接收空闲标志,同时也意味着连续的数据传输已经结束。空闲标志是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的关键。
/*
* @brief       接收数据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recv(void)
{
    /* 接收非空 */
    if (DDL_USART_IsActiveFlag_RXNE(UART_INS) != 0) {
        if (rx_len < sizeof(rx_buf)) {
            rx_buf[rx_len++] = DDL_USART_ReceiveData8(UART_INS);
        }
    }
    /* 接收空闲则表示一帧报文结束 */
    if (DDL_USART_IsActiveFlag_IDLE(UART_INS) != 0) {
        rx_complete = 1;
        DDL_USART_ClearFlag_IDLE(UART_INS);
    }
}

中断方式的串口通讯初始化,只比轮询方式多使能接收非空中断和空闲中断,同时需要使能对应的串口中断号。
注意:发送的相关中断需在要发送数据时,才能使能,否则立刻使能发送为空中断,将导致程序立刻进入中断。
/*
* @brief       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init(void)
{
        DD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DDL_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使能时钟 */
    DDL_SCU_Unlock();
    DDL_SCU_EnableAHBPeripheralClock(DDL_SCU_AHB_PERIPHERAL_GPIOA);
    DDL_SCU_EnableAPBPeripheralClock(DDL_SCU_APB_PERIPHERAL_UART0);
    DDL_SCU_Lock();

    /* 使能中断 */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0);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配置GPIO */
    /*  PA7 -> UART0_TX
     *  PA8 -> UART0_RX
     */
    DDL_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DDL_GPIO_PIN_7 | DDL_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DD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Drive      = DDL_GPIO_DRIVE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DD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D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DDL_GPIO_AF_0;
    DDL_GPIO_LockKey(GPIOA, DDL_GPIO_LOCK_DISABLE);
    DD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DDL_GPIO_SetPinInputMode(GPIOA, DDL_GPIO_PIN_8, DDL_GPIO_INPUT_ENABLE);
    DDL_GPIO_LockKey(GPIOA, DDL_GPIO_LOCK_ENABLE);

    /* USART */
    DDL_USART_DeInit(UART_INS);
    DDL_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DataWidth           = DDL_USART_DATAWIDTH_8B;
    USART_InitStruct.StopBits            = DDL_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Parity              = DDL_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InitStruct.TransferDirection   = DDL_USART_DIRECTION_TX_RX;
    DDL_USART_Init(UART_INS, &USART_InitStruct);
    /* 关闭发送为空中断 */
    DDL_USART_DisableIT_TXE(UART_INS);
    /* 使能接收非空中断 */
    DDL_USART_EnableIT_RXNE(UART_INS);
    /* 使能空闲中断 */
    DDL_USART_EnableIT_IDLE(UART_INS);
    /* 使能串口 */
    DDL_USART_Enable(UART_INS);
    bsp_uart_reset_recv();
}

中断方式的串口发送数据,初始化完发送的基本信息后,使能发送为空中断即可,后续工作将进入中断进行处理。
/*
* @brief       发送数据
*
* @param       buf: 数据缓存
*              buf_len: 缓存大小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send(uint8_t *buf, uint16_t buf_len)
{
    if ((buf != 0) && (buf_len > 0)) {
        tx_buf = buf;
        tx_index = 0;
        tx_len = buf_len;
        /* 开启发送为空中断 */
        DDL_USART_EnableIT_TXE(UART_INS);
    }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内部,执行串口的发送和接收工作。发送为空中断,则将待发送数据不断传入数据寄存器,数据传输完毕后,立刻关闭发送为空中断;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与轮询方式的接收类似,只是工作改为在中断内部执行,无需主循环代码查询。
/*
* @brief       串口中断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 发送为空 */
    if (DDL_USART_IsActiveFlag_TXE(UART_INS) != 0) {
        if (tx_index < tx_len) {
            /* 发数据 */
            DDL_USART_TransmitData8(UART_INS, tx_buf[tx_index++]);
        } else {
            /* 关闭发送为空中断 */
            DDL_USART_DisableIT_TXE(UART_INS);
        }
    }
    /* 接收非空 */
    if (DDL_USART_IsActiveFlag_RXNE(UART_INS) != 0) {
        if (rx_len < sizeof(rx_buf)) {
            rx_buf[rx_len++] = DDL_USART_ReceiveData8(UART_INS);
        }
    }
    /* 空闲 */
    if (DDL_USART_IsActiveFlag_IDLE(UART_INS) != 0) {
        /* 清除空闲状态 */
        DDL_USART_ClearFlag_IDLE(UART_INS);
        rx_complete = 1;
    }
}

串口的DMA通讯方式,初始化代码相对较为复杂,但此方式却是最为推荐的通讯方式。
初始化工作相对前面的两种方式,需要分别为串口的接收和发送都初始化一个DMA通道,因为串口接收的数据量没法确定,所以初始化串口接收的DMA传输数据量固定配置为接收的最大值,也因此串口不能单次接收超过此值的数据量;而串口的发送DMA配置无法确定传输的数据量和传输的存储地址,需等到发送数据时才能确认。
/*
* @brief       初始化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init(void)
{
        DD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DDL_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DDL_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 使能时钟 */
    DDL_SCU_Unlock();
    DDL_SCU_EnableAHBPeripheralClock(DDL_SCU_AHB_PERIPHERAL_GPIOA);
    DDL_SCU_EnableAHBPeripheralClock(DDL_SCU_AHB_PERIPHERAL_DMA1);
    DDL_SCU_EnableAPBPeripheralClock(DDL_SCU_APB_PERIPHERAL_UART0);
    DDL_SCU_Lock();

    /* 配置GPIO */
    /*  PA7 -> UART0_TX
     *  PA8 -> UART0_RX
     */
    DDL_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DDL_GPIO_PIN_7 | DDL_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DD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Drive      = DDL_GPIO_DRIVE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DD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DD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DDL_GPIO_AF_0;
    DDL_GPIO_LockKey(GPIOA, DDL_GPIO_LOCK_DISABLE);
    DD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DDL_GPIO_SetPinInputMode(GPIOA, DDL_GPIO_PIN_8, DDL_GPIO_INPUT_ENABLE);
    DDL_GPIO_LockKey(GPIOA, DDL_GPIO_LOCK_ENABLE);

    /* DMA */
    DDL_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
    /* DMA -> USART_RX */
    DMA_InitStruct.PeriphOrM2MSrcAddress  = (uint32_t)&UART_INS->DATA;
    DMA_InitStruct.MemoryOrM2MDstAddress  = (uint32_t)rx_buf;
    DMA_InitStruct.Direction              = DDL_DMA_DIRECTION_PERIPH_TO_MEMORY;
    DMA_InitStruct.Mode                   = DDL_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PeriphOrM2MSrcIncMode  = DDL_DMA_PERIPH_NOINCREMENT;
    DMA_InitStruct.MemoryOrM2MDstIncMode  = DDL_DMA_MEMORY_INCREMENT;
    DMA_InitStruct.PeriphOrM2MSrcDataSize = DDL_DMA_PDATAALIGN_BYTE;
    DMA_InitStruct.MemoryOrM2MDstDataSize = DDL_DMA_MDATAALIGN_BYTE;
    DMA_InitStruct.NbData                 = sizeof(rx_buf);
    DMA_InitStruct.Peripheral             = DDL_DMA_PERIPHERAL_5;
    DMA_InitStruct.Priority               = DDL_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FIFOMode               = DDL_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FIFOThreshold          = DDL_DMA_FIFOTHRESHOLD_1_4;
    DMA_InitStruct.MemBurst               = DDL_DMA_M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PeriphBurst            = DDL_DMA_PBURST_SINGLE;
    DDL_DMA_Init(DMA1, DDL_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
    /*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
    DDL_DMA_EnableIT_TC(DMA1, DDL_DMA_CHANNEL_1);
    /* 使能中断 */
    NVIC_SetPriority(DMA_Channel1_IRQn, 0);
    NVIC_EnableIRQ(DMA_Channel1_IRQn);

    /* DMA -> USART_TX */
    DMA_InitStruct.PeriphOrM2MSrcAddress  = (uint32_t)&UART_INS->DATA;
    DMA_InitStruct.MemoryOrM2MDstAddress  = 0;
    DMA_InitStruct.Direction              = DDL_DMA_DIRECTION_MEMORY_TO_PERIPH;
    DMA_InitStruct.Mode                   = DDL_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PeriphOrM2MSrcIncMode  = DDL_DMA_PERIPH_NOINCREMENT;
    DMA_InitStruct.MemoryOrM2MDstIncMode  = DDL_DMA_MEMORY_INCREMENT;
    DMA_InitStruct.PeriphOrM2MSrcDataSize = DDL_DMA_PDATAALIGN_BYTE;
    DMA_InitStruct.MemoryOrM2MDstDataSize = DDL_DMA_MDATAALIGN_BYTE;
    DMA_InitStruct.NbData                 = 0;
    DMA_InitStruct.Peripheral             = DDL_DMA_PERIPHERAL_5;
    DMA_InitStruct.Priority               = DDL_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FIFOMode               = DDL_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FIFOThreshold          = DDL_DMA_FIFOTHRESHOLD_1_4;
    DMA_InitStruct.MemBurst               = DDL_DMA_M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PeriphBurst            = DDL_DMA_PBURST_SINGLE;
    DDL_DMA_Init(DMA1, DDL_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

    /* USART */
    DDL_USART_DeInit(UART_INS);
    DDL_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
    USART_Init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DataWidth           = DDL_USART_DATAWIDTH_8B;
    USART_InitStruct.StopBits            = DDL_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Parity              = DDL_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InitStruct.TransferDirection   = DDL_USART_DIRECTION_TX_RX;
    DDL_USART_Init(UART_INS, &USART_InitStruct);
    /* 使能DMA收发 */
    DDL_USART_EnableDMAReq_RX(UART_INS);
    DDL_USART_EnableDMAReq_TX(UART_INS);
    /* 使能空闲中断 */
    DDL_USART_EnableIT_IDLE(UART_INS);
    /* 使能发送完成中断 */
    DDL_USART_EnableIT_TC(UART_INS);
    /* 使能中断 */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 0);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使能串口 */
    DDL_USART_Enable(UART_INS);
    /* 接收数据 */
    bsp_uart_recv();
}

DMA的通讯方式,判断接收完整一串报文数据,也是通过空闲标志位确定,而确定具体已经接收了多少数据量,则是通过计算当前DMA接收通道的剩余可传输数据量来反推得出,处理完毕后,需重新开启接受的DMA通道,并配置为最大的传输数据量,以确保后续新来的数据量能完整接收。
DMA的发送数据,通过发送完成中断确定全部数据发送完毕。
/*
* @brief       串口中断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num = 0;

    /* 空闲 */
    if (DDL_USART_IsActiveFlag_IDLE(UART_INS) != 0) {
        /* 清除空闲状态 */
        DDL_USART_ClearFlag_IDLE(UART_INS);
        /* 计算已经传输的数据量 */
        num = sizeof(rx_buf) - DDL_DMA_GetDataLength(DMA1, DDL_DMA_CHANNEL_1);
        if (num != 0) {
            rx_len = num;
            rx_complete = 1;
        }
        bsp_uart_recv();
    }
    /* 发送完成中断 */
    if (DDL_USART_IsActiveFlag_TC(UART_INS) != 0) {
        /* 清除空闲状态 */
        DDL_USART_ClearFlag_TC(UART_INS);
    }
}

另外,DMA接收的数据流完成中断也需要特意处理,处理方式与串口的空闲中断标志一致,即重新开启接收。
/*
* @brief       DMA中断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DMA_Channel0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num = 0;

    /* USART RX */
    if (DDL_DMA_IsActiveFlag_TC1(DMA1) != 0) {
        DDL_DMA_ClearFlag_TC1(DMA1);
        /* 计算已经传输的数据量 */
        num = sizeof(rx_buf) - DDL_DMA_GetDataLength(DMA1, DDL_DMA_CHANNEL_1);
        if (num != 0) {
            rx_len = num;
            rx_complete = 1;
        }
        bsp_uart_recv();
    }
}

重新开启接收,需先关闭DMA的通道使能,重新配置为接收最大传输数据量后,再使能串口接收的DMA通道。
/*
* @brief       接收数据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recv(void)
{
    DDL_DMA_DisableChannel(DMA1, DDL_DMA_CHANNEL_1);
    DDL_DMA_SetDataLength(DMA1, DDL_DMA_CHANNEL_1, sizeof(rx_buf));
    DDL_DMA_EnableChannel(DMA1, DDL_DMA_CHANNEL_1);
}

串口的DMA发送需每次开启发送前都配置新的数据存储地址和数据数量,因为这些信息在应用层中,不同的处理逻辑传入的值都是不同的。
/*
* @brief       发送数据
*
* @param       buf: 数据缓存
*              buf_len: 缓存大小
*
* @retval      None
*
*/
void bsp_uart_send(uint8_t *buf, uint16_t buf_len)
{
    if ((buf != 0) && (buf_len > 0)) {
        DDL_DMA_DisableChannel(DMA1, DDL_DMA_CHANNEL_0);
        DDL_DMA_SetDataLength(DMA1, DDL_DMA_CHANNEL_0, buf_len);
        DDL_DMA_SetMemoryAddress(DMA1, DDL_DMA_CHANNEL_0, (uint32_t)buf);
        DDL_USART_ClearFlag_TC(UART_INS);
        DDL_DMA_EnableChannel(DMA1, DDL_DMA_CHANNEL_0);
    }
}

优劣势:
轮询方式:代码简单,利于理解,但需要及时查询状态,否则溢出,且发数据期间严重占用内核;
中断方式:代码简单,利于理解,收发数据期间可释放内核,但频繁中断,占用内核,且大量其他中断存在的场景可能影响数据收发的连续性;
DMA方式:收发数据不占用内核,且中断产生较少,收发数据能保证连续性,但初始化代码复杂;
从使用经验上推荐,最推荐的是DMA方式,而中断方式在大量中断的场景下要保证收发数据的绝对连续性,需要把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提升到非常高的位置,至于轮询方式,只有非常简单的应用场景才能考虑使用,一般不建议使用。

4. 测试
本次测试的目的是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出来,如下代码为轮询方式,相当简洁,而中断和DMA方式,则连bsp_uart_recv()函数都不需要调用。
// 外设初始化
void bsp_init(void)
{
    bsp_uart_init();
}
// 应用任务
void app_task(void)
{
    /* 接收数据 */
    bsp_uart_recv();
    /* 接收完成再发出来 */
    if (bsp_uart_is_rx_complete() != 0) {
        bsp_uart_send(bsp_uart_get_rx_buf(), bsp_uart_get_rx_len());
        bsp_uart_reset_recv();
    }
}

如下图的测试结果:串口完整接收到数据后,只间隔不到100us就立刻发出。

5. 驱动移植说明
驱动的移植只需要修改bsp_uart_init函数即可,改为对应的IO和串口外设号,同时DMA的通道需对应手册修改。

6.详细代码
Poll.zip (2.49 MB, 下载次数: 0)

网友A:
是不是这种电机控制的项目,都要使用DMA来减少系统串口中断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种电机控制的项目,都要使用DMA来减少系统串口中断对电机性能的影响? ...

频繁的中断,在任何场景都占用内核的处理时间,根据效率需求考虑选择DMA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