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和STM32F407IGT6的区别?

楼主(2026-02-05):
STM32F407ZGT6 和 STM32F407IGT6 的主要区别在于引脚数量(封装)和由此带来的GPIO 数量不同。它们的内核性能、主频、时钟系统以及外设功能(如以太网、USB、ADC等)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以下是两者的详细对比:

1. 核心区别对比表
表格

2. 详细解析
引脚与封装 (Z vs I)
这是两者最直观的区别,由型号中的第 3 个字母决定:

Z (ZGT6):代表 144 引脚封装(LQFP144)。
I (IGT6):代表 176 引脚封装(LQFP176)。
物理尺寸:LQFP176 的尺寸约为 24mm x 24mm,而 LQFP144 的尺寸约为 20mm x 20mm,IGT6 占用的 PCB 面积更大。
GPIO 数量
由于 IGT6 多了 32 个物理引脚,它能引出的 GPIO(通用输入输出口)数量更多。
ZGT6 通常提供约 114 个 GPIO,而 IGT6 可以提供约 140 个 GPIO。如果你的项目需要连接大量的传感器、显示屏或控制多个设备,IGT6 更有优势。
Flash 容量 (G)
两者的第 4 个字母都是 G,代表 Flash 容量均为 1024KB (1MB)。
这一点经常被误解,很多人以为 IGT6 的 Flash 更大,其实它们的程序存储空间是一样大的。
3. 如何选择?
选择 STM32F407ZGT6 (144引脚):
当你的项目 IO 需求在 100 个左右,不需要太多的外部接口。
对 PCB 尺寸有要求,希望板子做得更紧凑。
成本敏感,通常 144 引脚的芯片价格和配套的 PCB 制板成本略低于 176 引脚。
选择 STM32F407IGT6 (176引脚):
当你需要连接大量的外部设备(如多路串口、多路 GPIO 控制)。
需要使用 FSMC/FMC 接口驱动大容量 SRAM 或 LCD 屏幕,且需要保留其他接口用于通信。
项目处于原型阶段,不确定未来是否需要扩展更多的 IO。
总结: 两者性能一样强,IGT6 比 ZGT6 多了约 26 个 IO 口,物理尺寸也更大。请根据你的电路板空间和 IO 需求来决定。

STM32F407ZGT6和STM32F407IGT6的程序可以通用吗?

这两款芯片的程序在软件层面(代码逻辑)上通常是通用的,但在硬件层面(引脚定义和工程配置)上需要特别注意。

简单来说:如果你的代码没有硬编码特定的引脚号,且工程配置正确,同一份程序可以在这两款芯片上运行。

以下是详细的分析:

1. 内核与外设资源:完全兼容
核心性能:两者都是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主频均为 168MHz,拥有相同的 FPU(浮点运算单元)和 DSP 指令集。
存储容量:两者都是 1MB Flash 和 192KB SRAM。
外设功能:它们都具备以太网 MAC、CAN、USB OTG、SDIO、FSMC 等高级外设。这意味着你的业务逻辑代码(如以太网通信协议、USB 设备类、算法运算)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2. 需要注意的差异点
虽然内核一样,但它们的“身体”不同,主要区别在于 引脚数量 和 GPIO 分布:

引脚数不同:
ZGT6:144 引脚(LQFP144 封装),提供约 114 个 GPIO。
IGT6:176 引脚(LQFP176 封装),提供约 140 个 GPIO。
引脚映射不同:
虽然很多常用引脚(如 PA0-PA15, PB0-PB15 等)在两款芯片上都有,但部分引脚在 144 脚和 176 脚封装上的位置可能不同,或者 176 脚独有的引脚在 144 脚上不存在。
3. 实际开发中的建议
如果你希望一份代码能在两者之间无缝切换,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使用 STM32CubeMX 配置:
这是最推荐的方法。你可以分别创建两个工程(一个选 ZGT6,一个选 IGT6),或者在一个工程中通过“Pinout”视图切换芯片型号。
CubeMX 会自动检查你配置的引脚在当前芯片上是否存在。如果 IGT6 上用了某个独有的引脚(比如 PI11),当你切换到 ZGT6 时,CubeMX 会报错提示该引脚不存在,你需要将其重映射到共有的引脚上。
避免硬编码引脚号:
不要直接在代码里写 GPIO_Pin_12 这种裸露的数字。建议使用宏定义或 CubeMX 生成的句柄,这样更换芯片时只需修改配置文件,不用改核心逻辑。
链接脚本(.ld 或 .sct):
虽然两者的 Flash 和 SRAM 大小一样,理论上链接脚本可以通用,但为了严谨,建议确认一下链接脚本中定义的内存区域(Memory Layout)是否完全匹配(起始地址和大小)。
总结
结论:只要你不使用 IGT6 独有的那些 GPIO 引脚(即只使用两者共有的 GPIO),你的程序编译后可以直接在另一款芯片上运行,无需修改代码逻辑。

建议:在开发初期,如果不确定最终选用哪种封装,建议先按 ZGT6 (144脚) 进行软件设计,因为它的引脚较少,通用性更强;如果后续需要更多 IO 再升级到 IGT6,只需在 CubeMX 中重新分配一下多余的引脚即可。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哄娃睡觉」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didi111/article/details/157430931

网友A:
补充个细节,IGT6 比 ZGT6 多的引脚里,有不少是 PI 口的引脚,这些引脚在 ZGT6 上是没有的,代码里要是用到 PI 口,直接移植会报错。

网友B:
这俩芯片我都用过,选的时候除了看 IO 数量,还要考虑 PCB 成本,LQFP176 的板子走线比 144 的麻烦,打样费也贵一点。

网友C: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试过把 ZGT6 的程序直接烧到 IGT6 上用?我猜只要没用到独有的 IO,应该能直接跑起来吧?

网友D:
哈哈,新手别踩坑!别以为 IGT6 引脚多就随便选,要是你的项目用不到那么多 IO,选 ZGT6 更省空间,板子做出来也小巧。

网友E:
分享个小技巧,用 CubeMX 切换芯片型号的时候,直接在 Pinout 界面改型号,软件会自动标红不兼容的引脚,改起来超方便。

网友F:
我怀疑很多人选错芯片是没看懂型号命名规则,第三个字母 Z 和 I 就是封装区别,记住这个,选型号就不容易搞混了。

网友G:
建议做产品选型的时候,先按 ZGT6 设计,预留好升级到 IGT6 的 PCB 空间,后续需要加功能直接换芯片,不用重新画板。

网友H: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 IGT6 的 PI 口驱动能力比其他口弱的情况?我用 PI 口带 LED,亮度明显比 PA 口的暗,是我配置错了吗?

网友I:
这情况挺常见的,有人以为 IGT6 的 Flash 更大,其实两者都是 1MB,选芯片的时候别被引脚数量误导了,按需选择才对。

网友J:
提醒一句,两者的散热性能也有点区别,LQFP176 的封装面积大,散热比 144 的好一点,跑高负载程序的时候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