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DK/keil高阶使用手册

楼主(2026-02-04):
1.开启watch和内存窗口的值实时更新

2.调试模式可以查看局部变量的值
        只不过要让任意被观察变量退出<cannot evaluate>状态,都需要先在该变量被赋值的地方先打个断点,此后该变量的值就能实时更新了。

3.可以在watch窗口直接输入你要查看的变量的名称
4.可以在watch窗口直接改变被观察变量的值
5.可以在memory窗口直接改变内存和flash的值
6.可以在魔术棒的Listing选项卡选择生成编译中间文件和选择MAP文件的内容

7.可以在魔术棒的User选项卡选择编译前和编译后分别都执行点啥,可以是一个指令、一个脚本、一个程序

8.在程序跑飞或者死机时,可以选择不复位进入Debug,从而查看当前卡在了哪里

其中ini文件里面的内容为:LOAD %L INCREMENTAL

9.可以在魔术棒的Utilities选项卡选择下载程序时下载的文件是哪个

其中ini文件的内容为:LOAD "Objects\\xxx.hex"

10.屏蔽特定的警告(针对ARM 编译器6以上)
        先看看ARM编译器用户手册是怎么说的:“要屏蔽特定警告,可以使用Arm Compiler提供的一些选项和指令。你可以通过在源代码中使用#pragma clang diagnostic ignored "-Wname"指令来忽略特定警告消息,其中"Wname"是要忽略的警告名称。”

        具体操作:比如以下警告:

../User/Tasks/ledTask.c(55): warning: passing 'const gpioEntityTypeDef *' to parameter of type 'gpioEntityTypeDef *' discards qualifiers [-Wincompatible-pointer-types-discards-qualifiers]

        则在相应文件中输入以下信息:#pragma clang diagnostic ignored "-Wincompatible-pointer-types-discards-qualifiers"

        再编译就看不到该警告了。

11.指定某段代码的优化等级
        有时候我们希望某段代码的优化等级高一点或者低一点,此时就可以使用如下编译器指令来设定:

#pragma optimize O0

void func(void)
{

}

#pragma

        其中“O0”表示采用优化等级0,即不优化,除此之外还有:O1,O2,O3,Ofast,Omax,Oz等。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Just_BLei」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1764302/article/details/138666286

网友A:
创建工程、编写基础代码、点击编译

网友B:
如何优化MDK/Keil的编译速度?

网友C:
程序跑飞后可直接进入调试界面定位问题,无需重启

网友D:
ARM 提供的轻量级运行时日志系统,替代传统串口打印。

网友E:
在Watch窗口中直接输入要查看的变量名称,实时监视变量值的变化。

网友F:
用 Build 脚本代替手动操作。

网友G:
利用Keil的性能分析器来分析程序运行时的性能瓶颈。

网友H:
用 printf 打印调试信息,但这会严重拖慢系统速度。Keil 的 Event Recorder 是神器。

网友I:
在魔术棒的User选项卡中选择编译前和编译后分别执行的脚本、指令或程序。

网友:
MDK的高阶使用,本质上是从图形化界面向配置文件和命令行工具的深度延伸。

网友J:
要进入高阶使用, 要从代码编写效率、编译优化、调试深度三个维度来武装自己。

网友K:
在编译选项卡中定义优化级别,如O0、O1、O2、O3等,以平衡编译时间和程序执行效率。
对于需要调试的代码,选择较低的优化级别;对于发布版本,选择较高的优化级别。

网友L:
复杂项目常需一套代码适配多款硬件或调试 / 量产双版本,通过全局宏定义 + 条件编译实现,无需维护多套代码

网友M:
使用条件断点、数据断点等高级断点类型来精确控制程序暂停的位置。
在Breakpoints窗口中管理所有断点,包括设置断点的条件、次数和执行命令。

网友N:
精准控制编译过程,解决复杂编译问题

网友O:
调试与断点控制

网友P:
ARM的ETM/DWT在实际项目中如何使用?

网友Q:
这是单片机中用于快速读写外部设备寄存器的技术,确保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网友R:
MDK/Keil使用技巧可提高效率和调试,比如熟练运用宏定义和代码优化。

网友S(2026-03-07):
MDK使用ARMCC/ARMCLANG编译器,优化等级影响代码大小、速度和调试清晰度。

网友T:
要在小尺寸内追求速度快,常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小型高速电机是关键。

网友U:
未使用的函数和变量占用了代码空间,减小文件体积需删除或注释掉无用代码。

网友V:
MDK用ARMCC/ARMCLANG编译,优化等级影响代码大小、速度和调试易读。

网友W:
MDK/Keil工具高级用法可大幅提高嵌入式开发速度和调试效果。

网友X:
MDK分散加载文件功能强大,可优化工程管理,提高项目效率。

网友Y:
提高代码效率、优化编译、深化调试是提升单片机应用能力的关键。

网友Z:
在项目中,ETM/DWT用于处理中断,优化实时性能。配置ETM/DWT,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实现任务优先级管理。

网友AA:
掌握MDK/KEIL的宏定义和代码优化能提升编程效率和调试速度。

网友AB:
通过图形化工具,实时展示变量或内存地址动态变化,便于调试和理解程序运行状态。

网友AC:
在编译过程中要精细管理,以攻克繁杂问题,保障代码正确运行。

网友R:
MDK进阶使用,实为从图形操作深入至代码配置和命令行操控。

网友AD(2026-04-10):
编译器优化级别越高,代码运行更快但体积更大,调试时可能更复杂。

网友AE:
这项技术叫DMA,能让单片机更快速地与外部设备交换数据,保证数据处理速度。

网友AF:
优化等级越高,代码运行越快,但体积增大,调试复杂。

网友AG:
调试时查看局部变量的值确实很有帮助,但有时候遇到<cannot evaluate>状态确实头疼,先打断点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AH:
ARM提供的日志系统简化了调试,无需串口打印,直接输出日志信息。

网友AI:
调试时查看局部变量确实很有用,但有时候遇到<cannot evaluate>状态确实很头疼,先打断点再观察变量值的方法很实用。

网友AJ:
第8点提到的在程序跑飞时不复位进入Debug的功能,对于分析程序死锁和异常情况非常有帮助。

网友AK:
这是单片机用于访问外部设备寄存器的临时缓冲区,允许实时读取和写入数据。

网友AL(2026-05-11):
调试模式查看局部变量的功能真的很强大,但是有时候会遇到<cannot evaluate>状态,楼主能详细解释下如何解决吗?

网友AM:
熟练运用MDK/Keil的高级功能,确实能大大提升嵌入式项目的开发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