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G4系类产品与F4系列选型决策树

楼主(2026-02-04):
是否需要硬件数学加速?
是 → 选G4系列(电机控制/数字电源场景)。
否 → 继续评估。
是否需要高分辨率定时器或CAN FD?
是 → 选G4系列(工业数字电源/车用电子)。
否 → 继续评估。
是否需要大容量内存或Ethernet接口?
是 → 选F4系列(通用工业/通信设备)。
否 → 选G4系列(低功耗消费电子)。

网友A:
这个决策树太实用了!我建议大家选型前先把需求列成清单,对着这几个问题挨个勾,能省好多纠结时间,比盲目翻手册效率高多了。

网友B:
想问下如果项目既要低功耗,又得用 Ethernet 接口咋办?G4 好像没这接口,F4 功耗又高,有没有折中方案或者替代型号推荐呀?

网友C:
哈哈,我之前选型号全凭感觉,踩了好几次坑,要是早看到这个决策树,就不用反复打样测试了,太后悔没早点刷到!

网友D:
补充个小细节,G4 的硬件加速不仅省 CPU,还能省外围电路,做数字电源时成本比 F4 方案低不少,这点选型时可以重点考虑。

网友E:
有没有大佬试过用 G4 替代 F4 做通用工控项目?除了没 Ethernet,其他外设兼容性咋样?代码移植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F:
提醒大家,内存需求卡在临界值的时候,优先看项目扩展性,要是后期可能加功能,直接选 F4 的大容量型号更稳妥。

网友G:
做电机控制的话,直接按决策树选 G4 准没错!我用 G4 的 CORDIC 加速 FOC 算法,CPU 占用率比 F4 方案降了快一半,太香了。

网友H:
我怀疑这个决策树漏了成本因素,G4 部分型号的单价其实比同性能 F4 高一点,小批量生产的话得再算算账。

网友I:
教大家个技巧,把这个决策树存成备忘录,和客户谈需求时直接拿出来对,能快速确定型号,显得特别专业。

网友J:
要是项目对接口没特殊要求,只是做低功耗传感器节点,选 G4 就对了,实测停机模式功耗比 F4 低一个量级,续航直接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