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在 STM32CubeIDE v1.31.1 中,使用 1.17.1固件补丁时出现报错。

楼主(2026-02-05):
自从将STM32F769I-DISCO  的固件版本升级至 1.17.1 后,项目弹出报错提示:“Code Generation could not be done probably because the necessary firmware probably isn't........”
创建 STM32 项目时,在 “Firmware Package Name and Version” 选项栏下有一个下拉选择框。在此处选择 1.17.1 版本,上述报错仍会出现。
若继续通过 IOC 配置文件执行自动代码生成,项目中不会添加任何源文件,且项目的编译图标会呈置灰状态。但如果此时修改 IOC 配置文件,再重新执行自动代码生成,项目的源文件就会正常显示。
问题复现步骤:按上述操作流程,安装 STM32F7 系列 1.17.1 版本固件补丁并执行相应操作即可复现。排查过程中我发现,1.17.1 版本 STM32F7 固件的压缩包解压后,生成的文件夹名称与 1.17.0 正式版的文件夹名称完全一致。
即便将解压后的新补丁文件复制到固件仓库,再在上述下拉框中选择 1.17.0 版本,仍会弹出Code Generation could not be done probably …… 的提示框。

网友A:
我怀疑是固件文件夹命名冲突导致的!你把解压后的 1.17.1 文件夹手动改个独特名字,再配置到 CubeIDE 的固件路径里,应该能解决识别问题。

网友B:
这问题我遇过!是 CubeIDE 的缓存没刷新,你去偏好设置里找到 STM32Cube 的固件仓库路径,点击刷新按钮,再重新打开 IOC 文件试试。

网友C:
建议先把旧的 1.17.0 固件文件夹备份后删掉,再放新的 1.17.1 文件进去,同名文件夹会让 IDE 识别混乱,亲测删完就不报错了。

网友D:
哈哈,我之前更固件更到崩溃,后来发现直接用 CubeIDE 的在线更新功能装固件,比手动解压复制靠谱多了,不会出这种命名问题。

网友E:
你检查下固件包的完整性没?有可能是下载的时候丢包了,导致解压后的文件不全,重新下载 1.17.1 的固件包再试试呗。

网友F:
分享个小技巧,遇到这种代码生成失败的情况,先关闭项目再删除.project 和.cproject 文件,重新导入后再生成代码,大概率能好。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 CubeIDE 版本太低了?v1.31.1 对新固件兼容性可能不好,升级到最新版的 IDE 再搭配 1.17.1 固件,应该能解决。

网友H:
我猜是 IOC 文件的固件版本信息没同步,你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IOC 文件,手动修改里面的固件版本号为 1.17.1,再打开试试。

网友I:
这情况挺常见的,手动替换固件后 IDE 没识别到新版本,你可以在固件管理界面先移除 1.17.0,再添加新的 1.17.1 文件夹,就不会混了。

网友J:
想问下你是只更了 F7 的固件吗?有没有顺带更 CubeMX 的版本?有时候两者版本不匹配也会出这种代码生成的问题。

网友K:
重装IDE,重新安装并导入项目。

网友L:
在代码中定义一个包级别的变量(通常是字符串类型)
编译时通过 go build -ldflags 将环境变量值注入到这个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