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O™] CYT2B9的ETH模块发送数据时出现CRC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6-02-09):
CYT2B9的ETH模块发送数据时出现CRC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或Wireshark抓取ETH模块发送的数据包,对比原始数据与CRC值是否匹配。若抓包显示CRC正确但接收端报错,可能是链路层问题。

网友B:
优先排查物理层信号完整性与硬件连接,其次是 MAC/PHY 配置与驱动,最后是 PCB 设计与电源噪声。

网友C:
更新驱动

网友D:
检查下物理连接

网友E:
CYT2B9 ETH 发送 CRC 错误,优先排查MAC 发送配置、DMA 描述符、时钟 / 电源、物理层信号,再结合硬件与驱动交叉验证,可快速定位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