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TC475的PCIe接口在Gen3模式下数据错误

楼主(2026-02-09):
TC475的PCIe接口在Gen3模式下数据错误

网友A:
信号路径阻抗不匹配?

网友B: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使用电源分析仪测量供电线路的噪声。
优化电源设计,减少电源噪声和地环路的影响。

网友C:
是不是信号线之间距离过近

网友C:
可能驱动不兼容或存在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