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检查更新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6-02-10):
安装完 STM32CubeIDE 后,在执行 Help → Check for updates时,出现如下报错。
我已试过其他帖子给出的解决办法,比如清除缓存、检查代理设置、核对 HTTPS 地址等,但问题依旧。其他更新功能可以正常使用,例如 Help → Check for Target Selector Device Database Updates。

网友A: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证书问题,大概率是STM32CubeIDE的根证书过期或者没导入系统信任库,你试试找到IDE安装目录下的certificates文件夹,把里面的证书手动导入电脑的系统证书管理器,亲测能解决这个信任问题。

网友B:
好奇楼主用的是哪种控制算法啊?PI的话其实在STM32里可以做参数自适应优化,结合硬件的定时器中断,把调节周期压到微秒级,另外外设引脚尽量选高速口,减少信号延迟,负载突变时的响应会直观改善。

网友C:
这问题太常见了,CubeIDE的更新服务器证书经常出这问题,你清缓存、查代理都没用的话,试试直接把IDE的更新站点地址换成ST的镜像站点,或者用离线更新包安装,不用在线检查更新,省得折腾证书。

网友D:
调侃一句,你这是被ST的证书背刺了啊,明明证书链是好的就是不被信任,不会是你电脑的系统时间不对吧?系统时间差太多的话,证书会被判定为无效,先看看电脑时间是不是精准到分,这可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点。

网友E:
我发现你只是更新IDE本体报证书错,设备数据库更新正常,说明只是IDE主更新站点的证书有问题,你检查下IDE里的更新站点配置,是不是把主更新站的HTTPS地址不小心改成HTTP了,或者地址后面多了空格?

网友F:
分享个实操小技巧,碰到这种证书信任问题,不用改系统证书,直接在STM32CubeIDE的.ini配置文件里加一行忽略证书校验的参数,临时跳过证书检查就能正常更新,适合不想折腾证书的情况,亲测有效。

网友G:
我怀疑是你电脑装了杀毒软件或者防火墙,把CubeIDE访问证书服务器的请求拦截了,导致IDE拿不到完整的信任证书,你试试暂时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的网络防护,再重新点检查更新,看看还会不会报这个错。

网友H:
做STM32开发好几年了,这种证书问题还有个解决办法,就是卸载当前版本的CubeIDE,直接去ST官网下载最新版的安装包重新装,新版IDE会自带最新的信任证书,比在线更新省心多了,还能避免旧版本的各种小bug。

网友I:
你有没有试过重置STM32CubeIDE的所有网络和更新配置?在IDE里找到Preferences里的Network和Install/Update,恢复默认设置,再重新配置代理(如果需要的话),有时候配置文件出错也会导致证书信任异常。

网友J:
我建议你先打开IDE的错误日志看看详细信息,在Window→Show View→Error Log里,里面会有证书不被信任的具体原因,是证书过期、缺失还是不被系统信任,根据日志信息再针对性解决,比盲试方法效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