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TC475的PCIe接口在Gen3模式下数据错误

楼主(2026-02-10):
TC475的PCIe接口在Gen3模式下数据错误

网友A:
金手指氧化、插槽松动会导致差分信号传输中断,PCB走线阻抗不匹配、差分对长度偏差过大或跨电源分割,会破坏信号完整性,导致眼图闭合,引发数据误码或链路训练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