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CubeIDE/MX 工具中STM32H563FileX 组件问题

楼主(2026-02-11):
STMH563 芯片对应的 CubeIDE/MX 工具的FileX 组件,显示的存储数据错误。
查看 Azure RTOS 中 FileX 组件的pool、stack等模块的尺寸配置时,发现数值显示存在错误:配置界面显示的为 1024 K,但实际应为 1024 Byte。

网友A:
这问题我刚踩过!CubeMX里STM32H5的FileX配置界面就是标错单位了,看着是K实际是Byte,我当时设1024K直接把内存占满报错,改成1024Byte立马就正常了,典型的工具显示bug。

网友B:
想问下楼主,你是不是更新了CubeMX的STM32H5包之后才出这问题的?我怀疑是新版本的固件库适配出了问题,老版本的FileX配置界面单位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试过回滚版本?

网友C:
我建议你先别管界面显示的K,按实际Byte数配置,比如要1024Byte就填1024,配置完后去看生成的fx_user.h文件,核对里面的内存池宏定义数值,能直接确认实际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这坑也太坑了,界面标K实际是Byte,新手绝对会踩!分享个小技巧,配置完FileX后先编译项目,看编译器的内存占用提示,要是突然占用超大,肯定是单位理解错了,赶紧改数值。

网友E:
有没有大佬反馈过这个bug给ST官方啊?想知道有没有临时的修复补丁,或者CubeIDE里有没有隐藏的配置项能修正这个单位显示问题,总不能一直靠手动换算吧,太麻烦了。

网友F:
我之前配STM32H5的FileX时,也被这单位坑了,不仅内存池,栈大小也是标K实际Byte,最后直接去修改生成的源码文件,把数值改对,虽然麻烦但至少能保证项目正常运行。

网友G:
提醒下楼主,配置完FileX的内存池后,一定要结合芯片实际RAM大小来算,STM32H563的RAM就那么大,按界面的K数填直接溢出,还会导致其他中间件启动失败,先算好总内存占用再配置。

网友H:
我怀疑这是CubeMX对STM32H5系列的FileX组件适配不彻底导致的,其他系列比如H7的FileX配置单位就没问题,是不是H5的固件库还在迭代,细节没做好,ST啥时候能更版修复啊?

网友I:
分享个实操方法,你可以在CubeMX里先按界面的K数填想要的Byte数,生成代码后在fx_app.c里找到内存池初始化的地方,手动把数值改成正确的,这样既绕开bug,又不影响后续配置。

网友J:
你有没有试过在CubeIDE里打开配置界面的高级模式?我记得有些组件的单位显示能在高级模式里调整,说不定FileX的这个单位问题,在高级配置里能把K改成Byte,不用再手动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