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错误function 'ALIGN_32BYTES' is initialized like a variable

楼主(2026-02-11):
我正在调试一个项目,在以下代码:
#define CCRValue_BufferSize 37

ALIGN_32BYTES (uint32_t DiscontinuousSineCCRValue_Buffer[CCRValue_BufferSize]) =
{
14999, 17603, 20128, 22498, 24640, 26488, 27988, 29093, 29770,
29998, 29770, 29093, 27988, 26488, 24640, 22498, 20128, 17603,
14999, 12394, 9869, 7499, 5357, 3509, 2009, 904, 227, 1, 227,
904, 2009, 3509, 5357, 7499, 9869, 12394, 14999
};
出现如下编译错误:
error: function 'ALIGN_32BYTES' is initialized like a variable

网友A:
检查ALIGN_32BYTES宏的定义是否正确,应该展开为正确的对齐声明,而不是函数声明。

网友B:
检查宏的使用方式是否符合编译器要求。

网友C:
对齐宏定义与编译器语法可能不兼容

网友D:
若宏定义混乱,可直接在代码中使用编译器原生语

网友E:
建议提供CubeIDE的编译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