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已添加头文件,同一个函数不同错误提示

楼主(2026-02-16):
我遇到了一个错误,快把我逼疯了,同一个函数lv_disp_get_default()第一次调用时完全正常,但第二次使用时却被标记为错误undefined reference to lv_disp_get_default
static inline struct _lv_obj_t * lv_layer_top(void)
{
    return lv_disp_get_layer_top(lv_disp_get_default());
}

static inline struct _lv_obj_t * lv_scr_act(void)
{
    return lv_disp_get_scr_act(lv_disp_get_default()); <---- Error here
}
为什么第一个lv_disp_get_default()没问题,第二个却触发错误?
这段代码位于lv_disp.h文件中,而lv_disp_get_default()函数是在lv_disp.c文件中定义的,定义代码如下:
lv_disp_t * lv_disp_get_default(void)

{

return disp_def;

}

网友A:
我怀疑是头文件里的内联函数搞的鬼,lv_disp.h里这两个都是static inline,编译器可能对第二个函数的解析出了问题,你试试把lv_disp.c里的函数声明也加上static,或者把内联函数的static去掉再编译看看?

网友B:
这问题我之前碰过类似的,大概率是编译链接的问题,你检查下lv_disp.c这个文件有没有被正确加入到工程的编译列表里,是不是不小心被排除了,或者编译的时候这个文件的生成目标和你调用的地方不匹配?

网友C:
兄弟你这情况太离谱了,同一个函数两次调用一个好一个错,我建议你先清理下工程的编译缓存,把obj、bin这些文件夹全删了重新编译,有时候编译器的缓存残留就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未定义引用错误。

网友D:
会不会是函数声明的问题啊?你看下lv_disp.h里有没有正确声明lv_disp_get_default(),是不是漏了extern,或者声明的返回值类型和lv_disp.c里的定义不一致,哪怕一点点差异链接器都不认的。

网友E:
这问题挺常见的,尤其是在LVGL里用内联函数的时候,你试试把这两个内联函数挪到lv_disp.c里去定义,头文件只留声明,static inline在头文件里多次引用容易出链接问题,亲测有效。

网友F:
我猜是不是编译器的优化等级搞的事,你看看工程里的编译优化选项,是不是开了-O2或者更高的优化,把优化等级调低到-O0试试,有时候高优化会让编译器对inline函数做奇怪的处理,导致链接找不到定义。

网友G:
你检查下lv_disp.h的包含方式啊,是不是用了#ifndef的头文件保护,有没有可能某个地方重复包含了,或者在第二个函数调用前,头文件的定义被宏给屏蔽了,导致编译器没识别到函数声明?

网友H:
兄弟快别疯了,我给你个笨办法排查,你在lv_disp_get_default()函数里加个打印语句,再在两个调用的地方也加打印,看看编译的时候哪个环节报的错,是不是第二个调用的地方根本没读到函数的定义?

网友I:
会不会是LVGL的配置问题啊?你看下lv_conf.h里的相关宏,是不是开启了什么显示相关的配置项,导致第二个函数调用的时候,lv_disp_get_default()的定义被条件编译给屏蔽了,第一个却刚好没受影响?

网友J:
我之前用STM32写LVGL也遇过未定义引用,大概率是链接脚本的问题,你检查下链接脚本里的段分配,是不是lv_disp.c编译后的代码没被放到正确的代码段里,导致链接的时候找不到这个函数的实体?

网友K:
也可能是引用路径的问题,第一次加入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IDE中的文件的打开第二次打开可能就不是这个了

网友L:
可能是构建系统配置缺失,lv_disp.c未被正确编译或链接到项目中。LVGL采用模块化设计,需显式将源文件加入构建系统

网友M:
链接器符号冲突?多次调用同一函数时,若符号未正确解析,链接器可能因重复定义或顺序错误报错。

网友M:
宏定义配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N:
清理并重新构建吧

网友O:
lv_disp.h在调用处是否被正确包含

网友P:
可能头文件中的内联函数没有正确声明为static inline,或者存在重复定义的问题。

网友Q:
lv_disp_get_default()函数的实现可能没有在链接时被正确包含,导致第二个调用时找不到定义。

网友L:
检查头文件中的函数声明是否正确,特别是返回类型和参数是否匹配。

网友R:
可能是头文件包含路径或宏定义的问题,导致某些代码被条件编译排除。

网友S:
内联函数必须在头文件中同时声明和定义,否则编译器在编译其他包含该头文件的源文件时无法看到函数定义,导致链接阶段找不到符号

网友T:
如果头文件包含函数定义且被多个源文件包含,编译器会为每个源文件生成独立的函数副本,导致链接器因符号重定义报错。

网友U:
是不是存在多个版本的LVGL库,导致符号冲突。

网友V:
如果disp_def是全局变量,在头文件中使用static修饰,避免多文件包含导致的符号冲突

网友W:
第一个函数没有调用, 链接器给删掉了,不然第一个也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