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8003A 的电源管理问题

楼主(2026-02-17):
SH79F8003A 的低功耗模式电流大,哪些外设该关闭?

网友A:
通过寄存器配置禁用所有未使用的外设时钟。

楼主:
若未使用ADC,需关闭ADC模块的时钟,若未使用UART通信,需关闭UART的时钟。外设时钟关闭后,其内部逻辑电路停止翻转,可显著降低动态功耗。

网友B:
未使用的I/O口,应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或高阻态输入,避免悬空导致漏电流。

网友C:
若使用SWD/JTAG调试接口,需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关闭调试模块时钟(如DBGMCU_CLK_DISABLE(),或通过硬件方式断开调试接口连接。

网友D:
关闭PLL/FLL模块,降低主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