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ZI-Q 提示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

楼主(2026-02-19):
向开发板写入程序时弹出了如下提示:
Info : Remote address: 127.0.0.1
Info : stlinkserver already running, exit
Target no device found
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device.
Reason: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
这种情况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当时我因为找不出问题,直接换了一块新的开发板。
我上传的程序没有任何变化,两次操作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前一天下班时拔掉了 USB 线,早上重新插了回去。
开发板上的跳线仍处于 ST-LINK 模式位置,且 ST-LINK 本身能被识别到 。我可以升级 ST-LINK 固件。

网友A:
我怀疑是拔插USB后芯片进入了硬锁死状态,STM32H7系列很容易出现这情况,你可以用STM32CubeProgrammer走ST-Link的紧急恢复模式,重置芯片后再烧录试试,亲测有效。

网友B:
这问题挺常见的,拔插USB时的瞬间电压波动容易让H7的调试口异常,你试试先把开发板断电,拔了ST-Link的USB线等10秒,再重新插电连电脑,重启下CubeIDE再操作就好了。

网友C:
你检查过ST-Link的固件版本吗?虽然能识别但固件和H745ZI-Q不匹配也会找不到设备,建议你用ST-Link Utility更到最新固件,更完后重新插拔开发板,再尝试烧录。

网友D:
哈哈,我用H7系列也踩过这拔插USB的坑,后来发现是电脑USB口的供电不稳,你别插前置USB口,换电脑后置的原生USB3.0口试试,供电稳定了就不会出现设备找不到的情况。

网友E:
我建议你先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手动连接一下,看看能不能识别到芯片ID,要是能识别就是CubeIDE的配置问题,重新配一下调试器;识别不到就是芯片端的调试口出问题了。

网友F:
会不会是拔插后开发板的BOOT引脚跳线松了?虽然你说在ST-Link模式,但H7的BOOT0/BOOT1引脚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调试识别失败,重新拔插一下跳线帽,确保卡紧了再试。

网友G:
好奇问下,你拔插USB的时候开发板是通电状态吗?热拔插ST-Link对H7系列芯片很不友好,容易烧调试口,你试试用万用表测下开发板的3.3V供电是否正常,排除硬件供电问题。

网友H:
你可以试试在CubeIDE里重新创建调试配置,把"Reset and Run"改成"Connect Under Reset",H7系列有时候需要复位时连接才能识别到设备,改完这个配置再烧录大概率能解决。

网友I:
这情况大概率是stlinkserver进程异常了,提示里也说already running,你打开任务管理器把stlinkserver相关进程全结束,再重启CubeIDE,让IDE重新启动服务,就能识别设备了。

网友J:
我记得H745ZI-Q有独立的调试电源域,你试试给开发板外接独立5V电源,再插ST-Link的USB线,单纯靠USB供电有时候会让调试域供电不足,导致识别不到芯片,外接电源后再测。

网友K:
可能目标芯片未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L:
强制芯片复位

网友M:
检查 ST-LINK 供电,如果目标芯片需要更高电流,可以尝试 外部供电

网友N:
升级 ST-LINK 固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O:
STM32H745ZI-Q 的调试接口可能被锁定或禁用

网友P:
可能芯片坏了或者复位电容损坏了

网友Q:
可能芯片处于低功耗模式,导致调试接口无法响应。

网友R:
Boot0 引脚被意外拉高了?

网友S:
检查芯片保护状态,如果 RDP 被启用,需要 全芯片擦除来解除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