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的DSP 库安装问题

楼主(2026-02-21):
我按照教程在 STM32F407 Discovery 开发板上安装 DSP 库,现在有以下几个疑问:
截图中的这些文件夹里的文件是否需要全部保留?还是每个文件夹只需保留其中一个?(比如根据所使用的微控制器型号选择保留对应的文件)
我认为需要删除 IAR 和 GCC 文件夹,只保留 ARM 文件夹,请问我这是否正确?另外,ARM 文件夹内部是否也需要删除部分文件?其中的 b、bf、l、lf 这些后缀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是 ARM 编译器,可以删除 GCC 和 IAR 文件夹。这些文件夹分别对应不同的编译器工具链,如果你不使用这些工具链,可以安全删除。

网友B:
ARM 文件夹需要保留,因为 STM32F4 系列通常使用 ARM 编译器。

网友C:
如果内存可能未对齐,或者你不确定,可以选择带有 b 后缀的库。对于大多数通用场景,arm_cortexM4l_math.lib 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网友D:
可以删除不需要的库文件,只保留适合你项目的库文件。

网友E:
删除 GCC 和 IAR 文件夹

网友F:
在 ARM 文件夹中,根据你的内存访问需求选择合适的库文件,可以删除其他不需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