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MCU的UART接口在高速通信时出现数据丢失,如何解决?

楼主(2026-02-22):
英飞凌MCU的UART接口在高速通信时出现数据丢失,如何解决?

网友A:
用更高精度晶振

网友B:
使能中断前清除标志位

网友C:
在高速通信时,时钟误差的加大很可能导致数据丢失。使用更高精度的晶振可以减小时钟误差,提高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D:
在长距离通信或使用RS485接口时,软件可以增加适当的延时处理

网友E:
可以考虑降低通信波特率。降低波特率可以减小时钟误差的影响,提高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F:
UART接口有多种类型,如TTL、RS232、RS485等。在长距离通信时,应考虑线路上的延时和干扰问题,选择合适的通信接口和通信线。

网友G:
优化电路板布局

网友H:
用UART中断接收数据,相比查询接收数据的方式,中断方式响应更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