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声] 倾佳杨茜-方案实践:对SiC模块和单管进行LLC最优参数条件调教

楼主(2026-02-23):
倾佳杨茜-方案实践:对SiC模块和单管进行LLC最优参数条件调教
基本半导体(BASiC Semiconductor)大量出货多款碳化硅(SiC)MOSFET 模块(如1200V/540A的 BMF540R12KHA3)及单管(如1200V/223A的 B3M011C120Z)的给电力电子客户带来了更多选择,将这些高性能器件应用于 LLC 谐振变换器 时,其参数调教逻辑与传统的硅基(Si)SJ-MOSFET 或 IGBT 有着本质的区别。
LLC 拓扑的原边工作特性为:开通是零电压开通(ZVS),关断是带有励磁电流的硬关断。结合基本半导体(BASiC Semiconductor)多款碳化硅(SiC)MOSFET 模块和单管的核心数据,以下是进行 LLC 最优参数调教的工程实践指南:
编辑搜图
倾佳电子力推BASiC基本半导体SiC碳化硅MOSFET单管,SiC碳化硅MOSFET功率模块,SiC模块驱动板,PEBB电力电子积木,Power Stack功率套件等全栈电力电子解决方案。
倾佳电子杨茜致力于推动国产SiC碳化硅模块在电力电子应用中全面取代进口IGBT模块,助力电力电子行业自主可控和产业升级!
一、 谐振腔参数(Lm)与死区时间(tdead)的极限协同
这是 SiC 在 LLC 应用中最核心、也最容易影响整机效率的调教环节。
1. 痛点:极致压缩死区时间 tdead(对抗极高 VSD)
规格书寻迹:查阅体二极管(Body Diode)特性,SiC MOSFET 的正向压降 VSD 极高。在 VGS=−5V 时,单管(如B3M011C120Z)的 VSD 典型值为 4.0V,而大功率模块(如BMF540R12KHA3)甚至高达 5.11V。
工程调教:在 LLC 的死区时间内,维持 ZVS 换流的电流会流过体二极管。如果死区时间设置过长(如传统硅管的 300ns500ns),高达 45V 的压降会产生巨大的导通发热损耗(Pdead=2×VSD⋅Im⋅tdead⋅fsw)。
实践动作:必须将死区时间压缩到极限。由于 SiC 极小的电容充放电极快,死区时间通常可压缩至 50ns ~ 150ns。在满载调试时,用示波器双探头观察半桥中点 VSW 和下管驱动 VGS:最佳状态是 VSW 刚刚谐振跌落至 0V 的瞬间,VGS 刚好越过阈值开启。强烈建议在数字控制中引入自适应死区时间(Adaptive Dead-time)算法。
2. 优势:最大化励磁电感 Lm(降低原边环流)
规格书寻迹:SiC 的输出电容储能 Eoss 极小,例如 B3M011C120Z 在 800V 下的 Eoss 仅为 106 µJ。
工程调教:LLC 实现原边 ZVS 的物理门槛是励磁能量必须大于节点寄生电容的能量(21LmIm(peak)2≥2Eoss)。因为 Eoss 呈数量级下降,我们需要用来抽电荷的励磁电流 Im(peak) 可以变得很小。
实践动作:在变压器设计时,在满足 ZVS 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大励磁电感 Lm (电感比 m=Lm/Lr 在 SiC 设计中常推高至 7 ~ 12)。增大的 Lm 会显著减小原边的无功环流,从而将 SiC MOSFET 极低 RDS(on)(如单管的 11mΩ)的导通损耗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大幅降低变压器原边铜损。
二、 门极驱动(Gate Drive)的非对称精准配置
LLC 原边开关特性决定了驱动电阻必须进行非对称设计(从规格书的测试条件即可看出,如 RG(on)=5.1Ω, RG(off)=1.8Ω)。
1. 开通电阻 RG(on):适当偏大(抑制 EMI 与振铃)
逻辑:LLC 原边为 ZVS 开通,开通损耗 Eon 本身趋近于零,开关速度再快也不会降低开通损耗。
实践:适当放大 RG(on)(例如取 5Ω ~ 15Ω),可以减缓开通瞬态的 di/dtdv/dt,有效降低桥臂中点的高频振铃,改善 EMI,并降低桥臂对侧管因为米勒效应引发的误导通风险。
2. 关断电阻 RG(off):尽可能极小(强压关断损耗)
逻辑:LLC 原边关断时切断的是励磁电流(带载时还叠加部分负载电流),属于硬关断。查阅规格书 Switching Energy vs. External Gate Resistance 曲线,关断损耗 Eoff 随 RG 的增大而陡峭上升。
实践:RG(off) 应设置得尽可能小(例如 1Ω ~ 2Ω),以最快速度抽取门极电荷,斩断关断时的拖尾电流。
3. 强制使用负压关断(-4V / -5V)
逻辑:规格书指出在 175∘C 高温下,阈值电压 VGS(th) 会产生负温度系数漂移,降至 1.9V 左右。在极高的 dv/dt 瞬态下,位移电流通过 Crss 极易抬高栅压。
实践:严禁使用 0V 关断,必须严格按照规格书推荐,配置稳定的 +18V / -5V(或 -4V)驱动电压,保障可靠性。
三、 封装特性的极致利用与 Layout
1. Kelvin Source(开尔文源极)的绝对分离
规格书寻迹:您提供的单管均采用 TO-247-4(Pin 3为 Kelvin Source),模块也具备辅助驱动源极引脚。
实践动作:在高速硬关断 Eoff 期间,di/dt 极大。主功率回路在源极寄生电感 Ls 上产生的压降(Ls⋅di/dt)会严重抵消驱动负压。驱动芯片的 GND 必须独立且直接地拉线至 Kelvin Source 引脚,若与大电流回路共用,会导致关断变慢,损耗失控。
2. 高频吸收(Decoupling/Snubber)
虽然模块内部寄生电感极低(≤30nH),但在大功率 LLC 满载关断时,外部母排的寄生电感仍会激发出极高的电压尖峰。高频 CBB 吸收电容必须直接锁附/紧贴在模块的 DC+ 和 DC- 端子上。
四、 容性区(Capacitive Mode)免疫力的利用
传统硅管痛点:LLC 在启动、输出短路或负载阶跃偏离谐振点时,易短暂掉入容性区(失去 ZVS,硬开通)。传统 Si MOSFET 的 Qrr 极大(毫库仑级别),体二极管在硬恢复时极易造成桥臂直通炸机。
SiC 优势:查阅规格书,SiC 的 Qrr 极小(单管如 B3M010C075Z 仅为 460 nC)。
调教红利:这意味着 SiC MOSFET 对 LLC 容性区硬开通具有极强的免疫力。在 DSP 控制算法调教时,防容性区保护(Anti-Capacitive Mode Protection)的频率钳制和判定阈值可以大幅放宽。这让电源在面对恶劣电网波动或极端动态负载时,不会轻易触发停机保护,极大提升了系统的动态响应能力和鲁棒性。
实机调教 Step-by-Step
基础设定:推高 Lm;驱动设为 +18V/−5VRG(on)=10Ω,RG(off)=1.5Ω。
死区试探:上电时死区时间预设为 250ns。
死区压缩:在半载和满载下,用示波器盯住 VDS 下降沿与 VGS 上升沿,逐步将死区时间缩短至 80ns~120ns 左右,吃干榨净 VSD 损耗。
温升复核:满载拷机,根据规格书中 RDS(on) 的高温漂移曲线(175∘C 下阻值约是常温的 1.6 倍),反算壳温是否符合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