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手把手教你改造普彩电工定时插座:CIU32F003单片机编程实战

楼主(2026-03-11):
一、项目 背景:为何要改造普彩电工定时插座?
在实验室日常使用中,我们发现手头的普彩电工定时插座存在两个明显痛点:

调节效率低:每旋转一格仅调整 1 分钟,设置长时间任务时操作繁琐;

易误操作:逆时针调至 “00” 后,若继续旋转会跳入“常开”档,易导致设备持续供电,浪费电能。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本次改造的两大目标:

✅ 优化档位设置,改为 0、5、15、30、60 分钟五个档位,上电默认 15 分钟;

✅ 取消“00”档跳转常开的功能,保持档位逻辑清晰,防止误触。

二、硬件解构:从拆解到引脚测绘
2.1 拆解与主控识别
打开插座外壳,可见主板搭载一颗华大电子 CIU32F003F5P6 单片机。这是一款类 STM32 的 ARM Cortex-M0 内核芯片,具备丰富外设与低功耗特性。

2.2 烧录接口引出
拆开插座后,发现电路板上使用的是一块华大电子的CIU32F003单片机。 这是一块类STM32的单片机于是尝试用常用的Jlink烧录器进行烧录。为进行烧录,在板子上,把用于烧录的SWD接口、 SWC接口、 VCC接口和GND接口用母头飞线引出。

⚠️ 注意:烧录前务必确认引脚连接正确,避免误初始化烧录引脚导致芯片锁死。

2.3 引脚关系测绘
接上烧录器后,用J-link自带的烧录软件尝试逆向读取固件,发现设计电路板时给单片机加上了读保护,因此只能自己来寻找单片机各个引脚与板上外设的连接关系(ps:还是拿到一个产品都要试一下,万一可以读出来工作量就会小很多)

初步目测:观察铜箔走向,初步判断部分引脚;

万用表通断测试:系统测量各引脚与继电器、数码管、编码器的连接关系;

绘制连接图:最终得到完整的引脚功能映射表。

最终确定了如下图的引脚连接图:包括单片机,继电器,共阴数码管,编码器

三、软件工程搭建:Keil + CIU32F003
3.1 环境准备
下载 CIU32F003 的 Keil 支持包与官方库文件;

创建 Keil 工程,按模块化方式组织代码:

由于插座使用的CIU32F003F5P6单片机与我已经学习过的STM32不完全相同,因而我先到华大电子的官网查找到这一单片机的参考文档,keil的支持包与依赖库,并以官方推荐的方式建立工程文件。

在keil上,我设立的工程结构是每一个.c文件控制一个片上外设,另外还有主函数main.c文件和设置定时器的time.c文件,下面开始逐个介绍每个外设功能的代码实现

3.2 主控模块(main.c)
main.c 是CIU32F003定时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核心控制模块,承担系统初始化、任务调度和状态协调的关键职责。 - 统一初始化显示、定时器、继电器、编码器四大功能模块 - 配置TIM1(2.5kHz)和TIM3(1kHz)硬件定时器

3.3 定时控制模块(timer.c)
timer.c 是系统的核心定时控制模块,实现精确定时、倒计时管理和状态控制功能。 - 精确定时: 使用单片机内的TIM1计时器支持秒级精确倒计时,最大60分钟 - 状态管理: RUNNING/STOPPED两状态 - 档位映射: 4档时间档位自动映射(0/5/15/60分钟)

3.4 继电器控制模块(timer.c)

relay.c 是系统的功率执行模块,负责根据定时器状态精确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实现电源开关功能。 硬件架构 - 控制引脚: PA7高电平触发 - 驱动方式: 推挽输出模式 - 初始状态: 系统上电默认关闭 主要函数:

Relay_SetState()        // 直接控制通断

Relay_Toggle()          // 状态翻转

Relay_GetState()        // 状态查询

3.5 数码管显示模块(display.c)
模块定位 display.c 是系统的人机交互界面模块,负责双位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显示,提供清晰的时间信息反馈。 硬件架构 - 段选控制: PB0-PB6控制数码管A-G段 - 位选控制: PA3、PA4控制十位和个位选择 - 小数点控制: PB4独立控制小数点显示 - 驱动方式: 共阴数码管,推挽输出

3.6 编码器检测模块(encoder.c)
encoder.c 是系统的人机输入模块,负责旋转编码器的精确检测和挡位控制,实现直观的时间设置功能。 硬件架构 - 编码器接口: PA5(A相)、PA6(B相) - 输入配置: 上拉输入模式,3.3V逻辑电平 - 检测频率: 1kHz TIM3中断精确采样 -检测方式:由AB两相因为编码器旋转出现的下降沿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判断时间增加还是减少。

四、系统测试与优化
4.1 问题发现
编码器响应过快,档位切换不够平滑;

最后一分钟无法显示秒级倒计时;

“00”档位数码管常亮,耗电。

4.2 优化措施
✅ 编码器防抖:连续检测到 5 个脉冲才切换档位;

✅ 末分钟秒显示:最后 60 秒切换为“秒”单位显示;

✅ 自动息屏:进入 “00” 档后,30 秒自动关闭数码管,旋转编码器再次点亮。

五、反思与经验总结
5.1 踩坑记录
烧录引脚误初始化:曾因误操作 SWC 引脚导致芯片锁死,后通过复位电路恢复;

焊接技术不足:飞线焊接过程中损坏一块主板,后续加强练习;

模具方向忽略:初次组装后旋钮方向与原插座相反,重新调整引脚逻辑。

5.2 技能收获
✅ 掌握 Keil 工程标准化管理;

✅ 熟练使用 VSCode + Keil 联合调试;

✅ 具备基础硬件调试能力(万用表、示波器)。

六、结语
本次改造项目不仅解决了一款实际产品的使用痛点,更完成了一次从硬件逆向到软件开发的完整嵌入式实战训练。CIU32F003 作为一款国产高性能单片机,其开发流程与 STM32 高度相似,适合作为入门到进阶的练习平台。

如果你手头也有类似的可改造设备,不妨动手试一试——从用户到改造者,只差一次实践的距离。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二极管06」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6520583/article/details/155781588

网友A:
改造后的定时插座功能更加人性化,编码器检测模块的设计很巧妙,赞一个。

网友B:
改造后的定时插座效率提高了不少,而且避免了误操作,这个项目很有启发性,我也想试试。

网友C(2026-04-22):
感谢分享!我对CIU32F003单片机的低功耗特性很感兴趣,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D:
文章详细记录了从硬件拆解到软件编程的全过程,对于嵌入式开发新手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