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H32V317的中断优先级组是不可以配置的吗

楼主(2026-03-11):
今天在写代码的时候,把ARM的中断优先级组的方式直接代入了CH32V317的优先级组的配置里面,发现编译报错了。

再反查了一下,发现NVIC_PriorityGroup_3是通过预定义的方式来定义的。所以,是CH32V317只能选择4Level的中断优先组配置吗?

网友A(2026-04-19):
是的,CH32V317只能选择4级中断优先组配置。

网友B:
是的,CH32V317的中断优先级组是固定的,不能像ARM那样动态配置。

网友C:
CH32V317 的中断优先级组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D:
CH32V317 的中断优先级组(优先级分组)是可以配置的。